[综合] 能不能把两个光猫接起来通信 组局域网

楼主(2020-10-09):
就是找一段两端带头的光纤 两端分别插入两个光猫 然后让两个猫连通网络 能不能实现

网友:
一对收发器,便宜的很

网友:
不能,光猫只是个终端设备而已,需要锯局端设备配合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wan 固定ip

网友:
硬件当然行!你得把光猫的固件重写,就是设计光猫的也是有困难,你有这本事吗?还不如垃圾佬那里二三十块钱找有光纤口的交换机不就好了。

网友:
光纤收发器一对就可以组网了 ,自己玩还是算了。需要熔接光纤的

网友:
找两路由不好吗

网友:
软路由,链路聚合

网友:
应该可以,把两个光猫配置成桥接模式......

网友:
肯定不可以的 ,发光都是1310 收光都是1490无法通讯的,终端有OLT可以调成局域网

网友:
8口的交换机才二十来块钱

网友:
两只光猫的收发波段分别相同的。两只猫无法直接通信的。

网友:
不行 想都别想 因为接受波长一样,发射波长也一样,从硬件层面上就无法通讯。

网友:
这个不可以,我以前还想过:普通电话线,二个adsl猫能不能组网,结果也是不可以。真的要远距离有线组网的话,光纤加光收发器价格便宜,运行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