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rduino能支持几个线程?对AMD的锐龙处理器优化的怎么样?

楼主(2020-10-09):
一直在用双核四线程的G4560跑Arduino,4个线程能跑满,但是感觉有点慢……
想买台新的电脑跑快点,不知道最多能支持几个线程?
对现在大火的AMD锐龙优化的怎么样?

网友A:
Arduino,我用双核CPU的电脑都没你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我用双核CPU的电脑都没你要紧

我也双核,双核里不算弱,但就是慢,每次5分钟。
你快很可能是你代码少

网友B:
我用AMD的6核推土机
跑得非常快,哈哈!

楼主如果嫌慢,可以把上传的串行速率设为92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MD的6核推土机
跑得非常快,哈哈!

我用OTA的,根本就不是上传速度的问题,是编译速度慢,是编译速度慢,是编译速度慢!!!

你那个推土机六核性能不见得有我这个双核快。只能说你跑的编译太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OTA的,根本就不是上传速度的问题,是编译速度慢,是编译速度慢,是编译速度慢!!!

你那个推土机 ...

第一次编译会比较慢,后面应该不会全编译的。
你编译一次大概要花多少时间?毕竟每个人对快慢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或者你换vs code试试,ArduinoIDE可能是比较慢,可能vs code + platformIO的会更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编译会比较慢,后面应该不会全编译的。
你编译一次大概要花多少时间?毕竟每个人对快慢的理解也是 ...

5分钟左右,算不算慢?
你说的第二次编译会快一点我知道的,关键就是第一次编译太慢,而且有的时候改动比较大的话还是需要重头跑的。
我是编程小白,也就玩玩ARDUINO,其他的太高级玩不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5分钟左右,算不算慢?
你说的第二次编译会快一点我知道的,关键就是第一次编译太慢,而且有的时候改动比 ...

如果你还是机械硬盘的话,建议你先换个SSD硬盘,比换CPU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还是机械硬盘的话,建议你先换个SSD硬盘,比换CPU有用。

一直用的三星的SSD

网友C:
笔记本 i52代

UNO不算慢

如果是ESP8266,要慢一些,编译、链接的东西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 i52代

UNO不算慢

我是8266,用的4代笔记本i3-4000M,2.4G的。还有一台台式机,用的7代奔腾G4560,3.5G,2C4T。
台式机会快点,笔记本慢点,但是总体来说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