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10-09):
修一块13串锂电池保护板,遇到一颗6脚芯片,丝印3SCY,查不到型号,有没有高手知道,指教一下,谢谢!
邮购48v锂电池里保护板 (1).JPG
邮购48v锂电池里保护板

网友:
排阻?  也就是电阻
不知道对否,请教其它高手

网友:
肯定不是排阻,应该是电源管理类的。但是我也说不上是啥

网友:
可能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