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真无线里面长啥样

楼主(2020-10-09):
这个耳机是比较高级一点的有触摸控制,60多。
放久了没用,结果有耳机充不了电了。
把充电仓撬开没用。直接拆耳机了。
走好多弯路,其实把大头轻轻一掰就开了。
长棍的地方是电路板,电池在耳机舱里,400909电池(4*9*9)

看看吧
左耳机是好的

右耳机

电池

喇叭

焊下电池

电路板

电池

小磁铁

把小磁铁粘好。

楼主:
电池一块多,用了券相当于免运费了,淘宝的在路上。电池到了,换上了、复活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6

网友A:
哈哈,我的拆了改在头戴耳机里拉,加大电池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的拆了改在头戴耳机里拉,加大电池还行

照片看看

网友:
我也有这么类似的一副耳机,但是不知道是信号还是啥原因,距离稍微远一点点就沙拉拉的有噪音而且俩耳机声音还不同步,特别难受。拆开把里面所有的小芯片都吹下来重新植了一下,还是一样的症状。扔了不用了。

去年秋天在沙特买过一副,也是国产的,合人民币150块钱左右,特别好用,灵敏度,音质啥的非常棒,不过坐飞机丢了。回国之后以为技术这么成熟了不会有问题,没想到还是被坑了。

网友:
很低端的无线耳机

网友:
不要把钱花在辣鸡上

网友:
苹果电池还真是圆柱的。

网友:
山寨货才是这种。苹果确实是圆柱电池。

网友:
苹果电池是圆柱形放在后面的尾巴里的

网友:
这么粗糙,音质可想而知

网友:
这么臆断不太好吧,苹果拆机图网上很多啊。

网友:
偶14块撸的也是这种电芯

网友B:
同款,十多块钱,用一个貌似中科蓝讯的方案,也是电池坏,怀疑是主控只管充电,不管锂电池保护,目前已换上两个带保护板的401010电池,看还会不会再坏电池。

网友:
一直觉得蓝牙耳机的电池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十多块钱,用一个貌似中科蓝讯的方案,也是电池坏,怀疑是主控只管充电,不管锂电池保护,目前已换上 ...

确实这样的

网友:
这电池太小

网友:
那么小还能有什么大容量电池啊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这东东比较山的那种。。。。。。。

网友:
现在的真无线真不能理解,原来的蓝牙不也是无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