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佳能喷墨打印机电源

楼主(2020-10-09):
一台佳能喷墨打印机报废了,看到底部趴个电源,就撬下来了,拆开与大家分享。
就是它——佳能喷墨打印机电源。三围(不算耳朵11.5×5.7×3.7cm)

参数。原来是100V输入的,后加中文改为100~240V输入,输出24V0.7A,电流稍小,干不了什么。

反面。

交流电源输入,8字座。

输出线。

撬。就开了。

板子。

背面。

高压滤波电容和开关管K3767,2A600V,N沟道场效应管,无散热片。

整流管,STTH3R02,3A200V肖特基管。

电源芯片。

358

空载输出只有7.3V,看来问题不小啊。有时间再弄吧。
谢谢围观!

网友:
图片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电流小了,不然可玩性挺高

网友: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要启动控制才有输出

网友:
做公相当不错。

网友:
400V电容阳极根部烂脚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除了输出电流小外,其他都完美了

网友:
做工相当好,只可惜小了点,0.7A电流,能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