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用STM32做了一个OLED点焊机

楼主(2020-10-09):
  之前在淘宝定了一组21700锂电,三并四串花了我200大洋,实在心痛,点焊服务太贵了效果也差劲!索性自己D一个
方案:主控采用STM32F103C8T6
MOS:004N03L*4  单个内阻0.4mΩ,电流300A
点焊笔:输出线采用8AWG硅胶线+铜管+点焊针
屏幕:0.96OLED +编码器调节
电池:60C动力电芯,5000mAH

点焊机主板,屏幕显示,从上到下分别为温度、点焊脉冲时间、电池电压。

点焊笔,一体铜管还是回流焊接点焊针。

0.15mm镍带 点焊时间20ms,个人觉得效果很理想,镍带都撕裂了

用自己D的点焊机制作的21700电池组,用的0.15纯镍,不好点焊还费针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DIY花了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DIY花了多少银子?

一套花了大概80左右

网友B(2020-12-17):
wow 楼主可以发一下资料学习一下吗最近也想玩  用51做了 不好用老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套花了大概80左右

80左右都可以买成品了,只是不带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左右都可以买成品了,只是不带电源。

淘宝那种便携的用料太少 没有可比性 线一般都是10号线 自己d还是好点 淘宝一个60c电芯就好几十了

网友:
可以打板卖配件了

网友:
厉害,能diy电路板的都厉害!

网友:
请楼主公布材料清单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B:
wow 楼主可以发一下资料学习一下吗最近也想玩  用51做了 不好用老炸

炸管是没做好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