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康舒pc6001电源改72v充电器,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开始吧!

楼主(2020-10-09):
前几天改一个全汉的电脑电源,结果给爆了,修不好,重新找一个电源,康舒pc6001电源,看看这个能不能改一个72伏的充电器。
电源是好的,拆开,没用的线全去掉。开始研究电路。

哪位高人有这款电源的电路图,可以帮我一下。现在只能自己研究,找类似的看。

楼主:
280W,如果72V的话,充电能到4A,差不多了。
找了一个康舒AP16PCO5 ATX电源电路原理与维修,看看能不能学到点东西。有一些地方电路一样的。

网友:
这电源有通病,教室电脑用的都是这种电源,已经坏了好几个了,按照论坛的方法修好了好几个,你也可以看我的发帖

网友:
12V改72V,真是想得出来的。

先不说效率什么的。

这么高电压还要拆变压器,就算大品牌拆完也不如山寨货了。

网友:
改变压器太麻烦,不如加一级升压dc-dc变换

网友:
要想改成72V充电器,先将开关变压器拆开重绕,然后稳压环节的相关电阻重新计算、更换,输出电容耐压更换更不必说了。然后再考虑常规更改方案。

网友:
这个电压提高这么多倍改起来太费油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得不偿失不过为学习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明纬 贝尔 S350-24 你值得拥有,23一个。

楼主:
经过自己研究,改电路太麻烦,主要是好几个电压,都要变,有一个不对,电源启不来,最后方案是直接改变压器,电路板上所有的元件都不动,变压器按原来的圈数,3.3V,5V,12V,这些把线变细,够4A用就行了,还接在原来板子上,这样开机后所有原来电压都在,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另外再加一些圈数,来输出72V电压,加一个整流和电容就可以了,其它什么都不动,这样方案是不是简单很多。

楼主(2023-02-22):
告诉大家,最后失败告终。看来还是只知道皮毛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