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再修破车,拆换中华H230车门升降器

楼主(2020-10-09):
这个破车小地方坏了好多次了,第七年了。还是没钱啊,要是有钱真该换车了。

1.最先坏的是收音机,第二年坏了,自己联系收音机厂家免费寄过来了个新的,自己换的。
2.然后空调制冷剂漏,大概第三年就出现了,上次修车店里让老板看下,似乎是修好了。
3.第三年大灯烧了一个,自己换的。
4.第三年,右后门门把手拉线断了,修车店里换的。
5.第六年,空调旋钮失灵,自己修的空调旋钮,打磨了里面的铜片好了。
5.第七年,左后门升降器坏,就是这次自己修的。
刹车片,轮胎什么的就不说了,易耗品自然更换。

看网上帖子说了,中华车车窗升降器坏的很多,升降咔咔咔响,升不上去,降不下来。不止这款车,就像收音机一样,都是第二年坏,也不知道中华厂找的什么垃圾第三方配件厂。

1.拆掉左上角的螺丝和锁扣那里的螺丝,拆掉升降器开关。先拆下边底部,然后就可以拆下来内部面板了。

2.玻璃稍微降下来点,把这个玻璃固定螺丝拧下来。

3.玻璃升上去,用胶带固定。

4.完整拆下升降总成,后来我测试发现是电机坏了。但只能换总成,没有单独电机卖,也不好装。

5.换上新的总成。

6.就是这个东西,电机坏了。

网友A:
中华这品牌现在怎样了?
当年中华车的外观是一流的,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华这品牌现在怎样了?
当年中华车的外观是一流的,也便宜。

都没人买了,估计快破产了。月销量都不上榜,也就华晨宝马还可以,华晨中华不行了。

网友:
电机怎么坏的呢?是碳刷磨没了还是烧断路了

网友:
唉~我那个荣威350也这样

网友:
还原的时候车门防水要做好,不然会往车里灌水的

网友:
这么看还是吉利质量好些,6年的车除了发电机坏了(碳刷磨损,自己拆不开直接换了发电机),其他没啥问题,至于烧大灯?每年至少换一到两个H7,就几分钟的事情,自然损耗的,开夜路多了就这样

网友:
呵呵,你真能造!

网友:
所有车都会有些小问题的,高档的还头痛呢,你这些所谓的毛病算正常的

网友:
我的frv也是自己换的总成,钢丝毛了,所以升降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