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别用电脑的品字电源线接厨房小家电,大都是铜包铝的。

楼主(2020-10-09):
       平时家里很多电脑上的这种线,有时候随便就用到厨房小家电上了。没事拆了几根发现基本都是铜包铝的,用的久了都老化了,手一碰就断成粉了。用了那么久幸亏没问题。家电原装的基本都是纯铜的,可以放心用,那种电脑的,用大功率很容易起热的。电脑的就是良心的也是火线零线是铜的,地线还是铜包铝。真不能用大功率。
       测试纯铜还是铜包铝有两个方法,
1、刀片刮,铜包铝刮了是白色的,纯铜的还是铜的本色。
2、火烧,铜包铝的一烧就变白或者烧碎了,手一碰就碎成渣。纯铜的要么奈烧没变化,要么会烧成小球。

上图,垃圾线,三根都是铜包铝,地线直接成粉末了。

上图,稍微好点的,火线零线铜的,地线铜包铝。

上图,稍微好点的,火线零线铜的,地线铜包铝。

同样,火线零线铜的,地线铜包铝。

网友:
聪明人太多了

网友A:
十多年前方正联想惠普戴尔台式机的电源线我觉得做工还是可以,就是没拆出来看看材质,不晓得是铜的还是铜包铝的。

网友B:
既然都剪开了是铜是铝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C:
主要是你买的是廉价电脑电源,人家附送的电源线,更廉价。或者是你单独买的廉价电源线。品牌机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买的是廉价电脑电源,人家附送的电源线,更廉价。或者是你单独买的廉价电源线。品牌机的不存 ...

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收集这么多这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剪开了是铜是铝不就一目了然了?

就是给大家说说别乱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前方正联想惠普戴尔台式机的电源线我觉得做工还是可以,就是没拆出来看看材质,不晓得是铜的还是铜包 ...

原装机都是大厂代工铜线至少0.75

网友:
所以说,杂牌电源,包括电源线,不要用,坏了不要修,保留的话只能是给自己增加隐患。

网友E:
国人当自强,别自己坑自己

网友:
我的电钻电源线莫名断路,最近剪开才发觉是铜包铝的。唉

网友:
我单位都是惠普、联想电脑,老的有5-6年前的,新款的惠普是intel-8代平台的。电源线有几百条,拆了几十条不等用于接公牛插线板,全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人当自强,别自己坑自己

图便宜的人多了,就会促成这样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大了,人们买到真货的机会便小。

前几天买了点散装的1007电子线鼓捣电动车,发现几乎没有一家淘宝店卖纯正标的散线。22AWG线径本应在0.35平方毫米,但大多卖家卖的很难超过0.2平毫米。个别有卖接近0.25平的,也是了了数家。能达到0.3以上的,都是整盘销售,一整盘610米,DIY很难这样买。
带护套的多芯线稍微好点,但外径普遍较粗,不利于DIY穿线。剪断过电动车原车三芯信号线,线径细但铜芯一点不含糊,做端子压接很容易成型、压接牢固。

网友F:
假线吧,品牌自带的不会这样,一般是电脑报废线还在,根本不需要单独买线

网友:
淘宝不包邮10块钱3M的电源线,足0.75平方铜线,非要买9块9包邮的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G:
没有UL认证就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机都是大厂代工铜线至少0.75

早期的都是1起步,我见过1.31的,过2500瓦很轻松。

网友:
应该说,大品牌电脑主机线是不敢虚标的,这么多人,总有钻牛角尖的,被发现了输不起。杂牌机或是电子市场上的机子就很难说了。至于淘宝上的东西,说品质的就别去,或是宁可买拆机件。谢谢楼主提供的信息及鉴别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假线吧,品牌自带的不会这样,一般是电脑报废线还在,根本不需要单独买线 ...

这个主意好,一般原机线都会不错,可惜短了些,要是超过2米就好了,一般电动车过樑穿线都要两米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UL认证就扔。

大部分写着UL认证,但线径还是五花八门。也可能相同安规下,有不同的小规格。看到的22AWG就有17/0.11TS、17/0.12TS、17/0.14TS、17/0.16TS不同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