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十多年前的万和消毒柜

楼主(2020-10-09):
使用了差不多二十年吧,昨天罢工了,一年开机几次,二十年也是几十次,现象是按开关开机可工作,放手跳了,好像是保护了,或是继电器电路问题,拆开看看,

原理不大懂,有个电容怀孕了,换上可以了,
那个电源板打了硅胶,很难搞,工程师脑残,为什么打硅胶呢,

网友A:
不打胶你用的了十几年?怕是一两年电路板就烂了,不要总是觉得别人是脑残,仔细想想为什么

网友:
与洗衣机、智能马桶主板一样,防水保固作用。

网友:
厨房环境潮湿,不打胶早就烂了!

网友(2021-03-19):
我的感觉是温控开关坏了,本来是常断,温度高之后才导通,现在变成常通,所以,一按开关能够工作,但一松手就断开。

网友B:
电容失容怀孕,电源不给力,所以无法维持继电器吸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失容怀孕,电源不给力,所以无法维持继电器吸合吧。

应该是这样

网友C(2022-04-09):
引用 网友A:
不打胶你用的了十几年?怕是一两年电路板就烂了,不要总是觉得别人是脑残,仔细想想为什么 ...

嗯,旧的海尔洗衣机我修的时候主板有打胶。用了10多年搬新家,旧的送人了,新家买了新的海尔滚筒,居然偷工减料主板不打胶,小强当做它们家了,然后加上天气潮湿的原因时好时坏,坏的时候显示FA或者直接电源不通电,天气晴朗的时候又好了。后来直接投诉到底,免费给我换了主板。于是我也买了拜耳小强药,还有拼多多买了小强黏胶。没有打胶的偷工减料产品就是需要防小强。海尔越来越堕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旧的海尔洗衣机我修的时候主板有打胶。用了10多年搬新家,旧的送人了,新家买了新的海尔滚筒,居然偷 ...

有打胶的旧海尔用了10年坏了防撞开关我才拆开来看到主板有打胶。旧产品当年卖得还挺贵的,但是用料绝对足。

网友:
俺有一消毒柜,故障跟楼主的一样,维修过程也一样

网友:
是高压发生器的电源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