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鲁西肥牛MSL--600C电磁炉,通电不加热,

楼主(2020-10-09):
拆开检查有一个地方虚焊,补锡后工作正常。

网友A:
igbt跟前有个元件脱焊了,建议补焊一下

网友:
看懂这图标,感觉是低端的,没想到线盘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跟前有个元件脱焊了,建议补焊一下

就是补焊的那个地方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去折腾

网友:
看上去像是铜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