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国庆闲的,做个电脑专用联动插排

楼主(2020-10-09):
   国庆八天假期,前几天到附近景区玩了下,昨天回来后无聊想起了以前的念头,因为自己很懒,每次电脑关机后都不会拔下显示器和音箱的电源,所以电费浪费的有点多,就想自己做个联动插排给电脑用,实现电脑开机则显示器和音箱自动通电,关机则自动断电,以期节省点电费。当初的思路有两个,一个是利用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源电流,达到一定数值则驱动继电器吸合,从而实现联动。另外思路就是考虑到电脑ATX电源只有开机才有12v输出,所以利用电脑电源的12v电驱动继电器实现联动。于是以前就在某宝买了相应的模块,由于懒癌经常发作所以一直没有动手,这次假期尾巴正好开始动手弄弄。利用家里的牦牛插排开搞。

网友:
太麻烦了 USB线驱动继电器 即插即用

网友:
工程浩大,直接用能单独控制的插排,多按一下而已

网友:
同意楼上,只是没有了DIY精神和乐趣

网友:
没看出电路原理

网友A:
看样子  是用的电脑12V输出触发继电器
不过  楼主 图片拍的的确不大清晰明了
另外  绝缘要做好  就这样不安全

网友:
买个分控开关的排插解决问题。

网友:
简单问题被复杂

不过支持DIY,
贵在折腾

网友:
按照以前的教材,电脑需要先开外设后开主机,先关主机后关外设。所以只要把所有设备全部插到同一个带开关的排插上,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是用的电脑12V输出触发继电器
不过  楼主 图片拍的的确不大清晰明了
另外  绝缘要做好  就这样不安 ...

12V触发,很奇怪我的电脑,第一次通电5V没输出,后面开过机,再关机5V就一直有电。

网友:
公牛的一个开关排插。所有电脑用电设备都在一排插上。关机关电。物理永固。

网友B:
看到楼主的那个小板带个黑色圆形带孔,是互感器线圈吧,用这个就挺好呀,主机电源线过一下就行,电脑开机后,功率上升,互感器电路触发继电器吸合,其它电器供上电了。电脑关机后,待机功率很小,互感器触发不了,其它电器成断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的那个小板带个黑色圆形带孔,是互感器线圈吧,用这个就挺好呀,主机电源线过一下就行,电脑开机后 ...

是啊,就是因为插排空间问题没有用这个,直接用了一个继电器模块。

网友C:
用坏的漏保电路改装过,用处更广:电脑(音箱)、电视(网络机顶盒)、水电改造(水泵跟随切割机)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坏的漏保电路改装过,用处更广:电脑(音箱)、电视(网络机顶盒)、水电改造(水泵跟随切割机)都成。 ...

和我原来想法的原理一样的,都是检测过线电流通过继电器产生相应的开关动作

网友:
你这个思路我20年前就用了   那时候USB接口很少   就用的串口取电,给继电器
不过现在完全不用这样了,有成品的智能插座,不需要从电脑接线出来,可以直接检查电脑输入的功率来进行开关,想DIY也有模块,价格十几元钱,我成品买过,也买过模块。
还有支持电视机联动的,在电脑基础上,可以把电视机本身的输入一起切断电源达到进一步省电,原理是通过电视机遥控的红外启动插板,电视关机后功率降低,关闭插板上的输出。   而且支持电视机红外的又分为普通红外型和红外学习型,还支持自定义多少功耗关闭输出

网友D:
好像电脑主机是一直带电,只是外设自动断电。对于强迫症来说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电脑主机是一直带电,只是外设自动断电。对于强迫症来说不能接受 ...

这个是给懒人用的,不适合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坏的漏保电路改装过,用处更广:电脑(音箱)、电视(网络机顶盒)、水电改造(水泵跟随切割机)都成。 ...

老大 能把你贴子的 4脚驱动 继电器的 图画一下么 理解不出来 搭了4脚只有0.3V左右输出  控制不了三极管导通

网友:
wifi插排了解下,可以定时或者手机关掉电源,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