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固纬pss-2005电源小电流不准怎么校正?

楼主(2020-10-09):
小电流时显示数值与实际输出相差很大,而且步进增加的幅度也不相同!大电流时基本正常,如图所见,6ma到8ma,与8ma到10ma,同样是增加2ma,但是实际输出电流却相差很大。
不要怀疑是指针表的问题,这个老指针表其实挺准的。

网友A:
能有这样就很不错了,你这个要求,我只是在Keysight的电源上看到过,在E36100系列、E36300系列上也是达不到5mA级,6800系列可以勉强达到,达到你所要求的步进在+-2mA内的话,只有N6705C、N8700、N8900等高端电源了。

甚于说旋扭进步有误差,可以拆开将内部清理一下,就要好多了;如果找到同型号的旋扭直接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这样就很不错了,你这个要求,我只是在Keysight的电源上看到过,在E36100系列、E36300系列上也是达不到 ...

看来还是电源档次不够,太好的电源又买不起,看来小电流测试还是用校验仪更合适。

网友B(2021-02-20):
我的这款电源无论电流设置了多少,按了output健后,电路显示都变0.98a,请问这是什么回事?输出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谁准还不一定呢

网友:
查手册啊  固纬的基本都能找到手册,手册上都有校准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款电源无论电流设置了多少,按了output健后,电路显示都变0.98a,请问这是什么回事?输出是可以使用 ...

电源显示有两种,显示设定值,或者显示回读值

网友:
你想想这个档次的电源一般用12位的DAC,分辨率1/4096,再加点噪声有几个mA误差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显示有两种,显示设定值,或者显示回读值

请问怎么去设置让显示是设定的电流值的呢?谢谢

网友(2021-04-16):
没经过校准的都不一定准,那表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