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解决N1 T1遥控器红灯不停闪问题

楼主(2020-10-09):
图片位置焊接个2.4G天线 遥控器恢复正常了

网友A:
你这焊的位置也不对啊

网友:
天线上加天线是什么操作,馈线还没焊上?

网友B:
这样焊接,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焊的位置也不对啊

有什么不对吗  恢复正常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焊接,问题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  能正常用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有个也是闪红灯,把电池正负反着装,再正常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蓝牙天线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应该把板上的天线PCB先割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