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笔记本改台式机效果展示

楼主(2020-10-09):
由于原机已经面目全非,所以引用一下中关村的图片素材

华硕N61vg

华硕N61vg

联想家悦S505

联想家悦S505

前面

前面

背面

背面

侧面

侧面

内部展示

内部展示

笔记本只保留核心硬件,无线网卡经过拆卸信号变差,没有保留

笔记本只保留核心硬件,无线网卡经过拆卸信号变差,没有保留

主板的铜柱都由AB胶粘合

主板的铜柱都由AB胶粘合

个人动手能力有限,USB接口仅用延长线引到前面

个人动手能力有限,USB接口仅用延长线引到前面

扬声器

扬声器

电源

电源

被拆壳的固态硬盘

被拆壳的固态硬盘

侧面USB散热器

侧面USB散热器

固定方法是用束线条穿过散热孔捏上去的

固定方法是用束线条穿过散热孔捏上去的

引到背面,需要辅助散热就接上后面的USB接口

引到背面,需要辅助散热就接上后面的USB接口

前面的USB口分别接上无线网卡、无线鼠标键盘接收器

前面的USB口分别接上无线网卡、无线鼠标键盘接收器

开机方法比较奇葩

开机方法比较奇葩

翻开光驱仓

翻开光驱仓

抹黑点按开机键

抹黑点按开机键

点亮

点亮

开机展示

开机展示

笔记本原来是姐夫的,他已经加过2g内存,后续我将CPU从T4300升级到T9400,不开防护软件,还算流畅 ...

笔记本原来是姐夫的,他已经加过2g内存,后续我将CPU从T4300升级到T9400,不开防护软件,还算流畅 ...

鲁大娘硬件检测

鲁大娘硬件检测

侧面散热风扇效果很好,在30℃环境下满载温度60℃左右

侧面散热风扇效果很好,在30℃环境下满载温度60℃左右

喜闻乐见的跑分,这个性能看看在线视频还是没问题的

喜闻乐见的跑分,这个性能看看在线视频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有动手能力。

不过效果不如不改,直接视频输出到另一个显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动手能力。

不过效果不如不改,直接视频输出到另一个显示器上。

改造目的在于散热,CPU升级过发热较大,满载温度容易达到80℃,一体化也不用拖拉电源

网友B:
这创意不错,也可以考虑把主板塞显示器里改成一体机

网友C:
如果你就插两个无线鼠标接口 为啥要用usb延长线呢?直接接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创意不错,也可以考虑把主板塞显示器里改成一体机

有考虑过用亚克力板将电脑做成迷你主机,然后通过螺丝拴在显示器后面
可是我舍不得多花钱在这电脑上,家里正好有台坏主机,买点AB胶和铜柱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就插两个无线鼠标接口 为啥要用usb延长线呢?直接接里面就行了

对无线鼠键接收器影响不大,但无线网卡装在机箱内信号会衰减一两格,干脆都露出来好了

网友D:
有机会买个温度开关,省得还得手动插USB来开风扇,要对自己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机会买个温度开关,省得还得手动插USB来开风扇,要对自己好一点。

有主力机就不在这台电脑上多花钱了,也可以直接把散热器接在插座的USB充电器上

网友E:
换成win7 32位的应该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win7 32位的应该也不错啊。

Win7 32/64位都可以用,但偶尔会无故蓝屏,怀疑是内存兼容问题,win10下运行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