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一个山寨Lightning耳机插头

楼主(2020-10-09):
看到时只剩一个插头,并且比普通的Lightning充电线插头要长一段,感觉不一样,捡回来拆拆看,刚开始不确定是什么,直到看见了板子上的D,R,L,确定这是耳机插头了

网友A:
像是 山寨的苹果蓝牙耳机转接头
原理是  Lightning 取电
然后 蓝牙连接手机
应该就是一个没有电池的蓝牙耳机。

网友B:
看到JL就知道是蓝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 山寨的苹果蓝牙耳机转接头
原理是  Lightning 取电
然后 蓝牙连接手机

找个座子通电测试了一下,没有任何蓝牙信号,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JL就知道是蓝牙了

试了一下,没有任何的蓝牙信号,不知道是不是接错了,具体的看上面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 山寨的苹果蓝牙耳机转接头
原理是  Lightning 取电
然后 蓝牙连接手机

那这个真是有点意思了,插手机的无线耳机,哈哈哈

网友A:
这个杰里 的芯片 我百度不到资料,
估计蓝牙的面大 因为杰里主要产蓝牙芯片
但是 这芯片没有天线 也有可能是dac解码芯片
跟真的转接线一样  Lightning 口直接转成音频驱动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杰里 的芯片 我百度不到资料,
估计蓝牙的面大 因为杰里主要产蓝牙芯片
但是 这芯片没有天线 也有可 ...

我有条是蓝牙的,还在用也就没拆,和楼主这个不一样的是插头要比原装粗一些,长短感官上差不多,没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