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引起显示器黑屏

楼主(2020-10-09):
办公室有个小冰箱,还有几台显示器,冰箱压缩机停机后,显示器会黑屏1-2秒 然后正常(视屏输出不断,就是没有那种插拔hdmi的接入拔出的声音)
百度了之后说是冰箱干扰,装个电源滤波器就好了?
ps 显示器都是笔记本外接的.显示器电源是外置的12v2a-3a的电源,目测中规中矩的电源
电源滤波器要装的话怎么装,不想接ups,太大了,虽然家里有

现在是一个插座---接线板----3个显示器,一个笔记本,音响等 然后排插----然后小冰箱   这样子接线的

我看有两种滤波器.一种是裸板,好像防雷什么的排插里面的这个东西
一种是外置外接的

网友A:
很多大品牌冰箱会内置LC滤波抗干扰模块,tb买一个,串冰箱里或者接冰箱插线板里试试。

网友B:
方案一,买插线板小冰箱插别的地方去,最好是茶水间,没电脑的远一点的插座。。。

方案二,某宝或者哪里买开口磁环。。。
电源线进冰箱了变成三根,零火线在磁环上绕两圈(开口磁环绕好套上去就行了)。
冰箱零火线之间加0.47~0.1uF安规电容(ATX电源,正规电吹风上面拆,要带放电电阻)

方案三:直接买2A电源滤波器装冰箱里也方便的。。。

个人觉得现在电脑不太会有这个毛病啊,你换个机顶盒试试,是电脑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VGA可能干扰厉害,HDMI 或者 DVI可能略微强点。再不行就是接地问题了,那就成本高了。。。

网友:
我同事说他家一开跑步机电视就用不了

网友:
装在冰箱进线处,原则上越近越好,能装在冰箱内部接线桩处最好

网友:
我的台式电脑与电视共用一个排插时,只要电脑一开电视的遥控功能就失灵了,后来给电视加了一个电源滤波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大品牌冰箱会内置LC滤波抗干扰模块,tb买一个,串冰箱里或者接冰箱插线板里试试。
...

我买的一个天猫杂小冰箱,就是放点饮料啥的,价格也是便宜的吓人,估计是偷掉这个东西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一,买插线板小冰箱插别的地方去,最好是茶水间,没电脑的远一点的插座。。。

方案二,某宝或者哪里买 ...

方案三不错,我的是移动工作站笔记本那种,拓展出来的三个显示器,应该是冰箱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