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提示RCE22 我没找到,还有什么跳线要跳的

楼主(2020-10-09):
F2位置   少了2CE

F1 F2 F9  三个颗粒来自好盘 光威2T       F10是买的 。F2的颗粒植球2次,是不是  还有什么跳线要条的啊

跳线我跳了RCE 1 3 7 13 15 19 20    但是提示RCE22 我没找到

网友A:
首先要排除焊接的问题,跳线问题等大佬回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排除焊接的问题,跳线问题等大佬回复吧

焊接排除了,是不是跳线问题

网友:
不会搞,先是物理连接全正常,才到软件。有一块是不是后焊的好多焊油!

网友:
所有总线打一下对地二极值,与别的对比下,如有明显不同要么是主控虚焊,要么就是挂了总线。

网友:
玩固态硬盘感觉很高深

网友:
这个没丝印,跳线真的只能等大佬了

网友B:
心真大,应该是跳线问题,为什么要量产成l06b模式,3个颗粒开bokb 2t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真大,应该是跳线问题,为什么要量产成l06b模式,3个颗粒开bokb 2t不好吗? ...

我自己用,还是MLC 稳定点。

网友:
一片一片的试一试啊

网友:
N次尝试可能会有结果,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没玩过固态硬盘量产,高手来

网友:
你问商家要来跳线表试试 ,我记得臭鱼上面很多商家有展示的

网友:
我也感觉是ce跳线问题。

网友:
ce跳线问题。

网友C:
你能提供这个板的丝印吗? 58H 的盘 你的CH1 缺2个CE , 看你上面的标识 应该是CER19  和CER22没有贴,你先认真检查一下。 这两个电阻跳的是你第一颗芯片的B端的 CE2和CE3!

网友:
这个板我有一块,卖家给的跳线表不太准,目前8贴4CE 。CE跳线不用动 ,按照卖家给的1 3 5 7 20 跳了不行。
我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两贴2CE L06B开卡正常 ,4贴 或者8贴就不能开卡,用58XT可以开,用58H开不了,缓存测试通过。我感觉可能是主控有,目前当XT用没事,也能用32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提供这个板的丝印吗? 58H 的盘 你的CH1 缺2个CE , 看你上面的标识 应该是CER19  和CER22没有贴,你先 ...

O1CN01jKaysA1k6sNlopC02_!!4101944635.jpg O1CN01seByRE1k6sNayoYGP_!!4101944635.jpg     大神帮我看下  RCE 22在哪里

网友:
58h应该是16个跳线吧,现在1-8 13-20正好16个,具体怎么跳你就问板子卖家就好了,或者自己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帮我看下  RCE 22在哪里

把图中圈中的 2组 CE  ,调换一下位置试试, 应该是这样的, 贴17 18 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