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18W正品和山寨的内外区别

楼主(2020-10-09):
手头正好有两个18W的华为充电头,都是坏的,就拆解一下看看内外区别,山寨的明显重量手感要轻点,看图说话:外观激光印字还是有对比区别的,左原右山

原装插脚是铜是,山寨是铁的

原装的拆解很费劲,山寨的铁锤大法一下解决

原装插脚卡扣设计合理,山寨的就节省多了

原装的封盖超声波焊接牢固带固定孔,山寨的没有

板子上的原件就太明显了

背面的也差距很大

细节看看

但山寨的充电头插到手机上也会显示快充,但明显充电电流和时间不够。
其他是就请大家评论吧。

网友:
这个山寨里面居然没铁块配重,差评

网友:
原装做的真不错
没分了,明天

网友A:
这个山寨的其实已经做的还可以了。比阻容降压的好太多了

网友:
这山寨已经不错了

网友:
其实都是真的,都不是假冒的!

网友:
山寨已经达到85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山寨的其实已经做的还可以了。比阻容降压的好太多了

零几年的复读机4插头多功能电源有阻容分压,2010年后USB手机电源至少是单管式RCC隔离电源方案。楼主的华为好像是FCP高压低电流快充,后来SCP变成特殊接头低压大电流快充线。

网友:
支持一下……。山寨就丢了吧

网友:
原装插脚和山寨的厚度看着也不一样,原装的要厚一些。

网友:
原装充电头坏了的话没必要再去配个原装,价格便宜的大概率是山寨,还不如买其它品牌的兼容充电头。

网友:
价格一样吗???

网友:
原装脚间注塑口凹双圈雌口,山寨的就半雄不雌了

楼主:
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山寨的都是同步整流!没看见肖特基啊!

网友:
那你比啥??

网友(2020-11-21):
楼主拆解对比很有意义,十几块的的东西和几十块的真不是一般可比,如果心疼几千块的手机,就不要心疼几十块钱的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