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有市场的电器,看看是什么

楼主(2020-10-09):
拆开看看,大家认为这是干什么的,

220伏是不是太近

网友:
我是猜不到

网友:
我看是电动牙刷的无线充电器

网友:
像是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
15瓦电子驱鼠器。

网友:
圣兰德三波综合型sd-042电子驱鼠器(全球首发最有效驱鼠器)

网友:
电子驱虫器来的

网友:
220v间距这么小,受点潮就凉了

网友:
估计是小作坊出品的,220伏应该用间距大的接头。中间的有点像超声波清洗机换能片,两颗单片机都磨掉型号。

网友:
220的距离太近了2mm,火早盘占过能有多大?迟早死在这上头。

网友:
两焊盘之间不是有开槽嘛,楼主插片厚塑料片隔离一下就安全了。

网友(2023-10-29):
插片厚塑料片隔离一下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