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雷蛇练狱蝰蛇2013版,市面上主流的游戏鼠标。

楼主(2020-10-09):
这鼠标在京东的百多元鼠标中,销量排前。闲鱼蹲了几天,终于收到一个稍便宜点成色好的。
拆开来看看它的作工。

外观

插头镀金。编织线,比罗技同价位的良心多了。好评。

上盖上就一个灯,早年买手机送跑马灯,现在买鼠标键盘都送跑马灯。

主板做工精致。

拆下主板,下面数据线走线可以,线质量好。底部小板就一个红外发光管

主板背面有一个光头,光头脚很细,又密。

微动特写

左右键欧姆龙的10m,侧键国产凯华。
有人说凯华不如华诺。但是国外品牌,罗技雷蛇侧键却用凯华用得多。

鼠标好用,画圆定位准。回报率有500多。显示不到100是因为我停了。它归零。装上雷蛇驱动后,回报率可以达到750

网友A:
多少钱收的?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收的?看起来不错。

40块钱,还好,守了好几天,我收了几个,过几天体验完原价出。

网友:
我感觉用3050方案的比较多,手感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普通家用两三年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就是我在用的鼠标了,手感一流,按键有力,从没出过故障了

网友:
2007年注册的元老级人物

网友:
买过精英版的,还行,就是键程有点长。

网友:
做工真好,也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块钱,还好,守了好几天,我收了几个,过几天体验完原价出。

反正都咸鱼了,直接干8-10块的剪线货得了,反正洗洗干净换微动后用着基本都一样

网友:
这东西这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都咸鱼了,直接干8-10块的剪线货得了,反正洗洗干净换微动后用着基本都一样 ...

你想多了。剪线商家坏得很呢。新款的当宝一样的。很贵。20-25左右,加上数据线得30以上。成色惨。我前几天才买了几个剪线的。修复后外壳扔了当配件了而且有翻车的情况,我买了6个就只有4个好的。
所以,40块收这个很合算了

网友C:
买剪线的玩才有乐趣……买好的没有灵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剪线的玩才有乐趣……买好的没有灵魂的

剪线的几年前玩过,弄了几个蛇和樱桃的机械键盘,基本的都修复,外壳自己再mod下,不过算算成本,还不如直接像楼主40收个成色好的,不折腾,直接清理下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