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泉盛TG-K4AT(UV)对讲机屏幕问题

楼主(2020-10-09):
对讲机放了很久,想起来就充充电,十一出去玩,发现屏幕显示有点模糊,侧着看才能看清数字,而且用了一段时间后,症状加剧,正面看几乎要满屏显示了,就是屏幕四周的各种字母都显示出来了,见下图。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谢谢。
开机的时候显示正常,对讲机收发正常。

正面看几乎满屏幕显示了。

侧这看是正常的。

开始时显示正常。

网友A:
检查一下屏幕显的排线,假如排线没有问题!考虑更换屏幕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屏幕显的排线,假如排线没有问题!考虑更换屏幕显!
今天拆开了,屏显的两根橡胶条都很干净,换了一面还是问题依旧,可能是屏显驱动芯片之类的问题了

楼主(2020-12-16):
又从网上淘来了一台同型号机子,调换了液晶屏幕,这台就能正常显示了,已经买了新液晶屏换上,哈哈,,,

网友:
估计受潮,拆开,用风筒吹下。

网友(2022-05-04):
引用 楼主:
又从网上淘来了一台同型号机子,调换了液晶屏幕,这台就能正常显示了,已经买了新液晶屏换上,哈哈,,, ...

你好我的也是这个情况,请问从哪购买屏幕,请加我qq284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