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被抛弃的罗技鼠标G9X

楼主(2020-10-09):
捡到一个断线鼠标,罗技的。听说罗技的鼠标键盘不错,拆开看看

网友A:
可以转给我。玩玩

网友B:
估计只是微动坏了,其他应该完好的。捡到宝了。

网友:
断线那么简单都扔掉啊,真的是大老板所为了

网友C:
G9是罗技早期高端鼠标,,,配重可调

网友:
罗技!一代名机,

网友:
先把线接上试试~,说不定还能用呢。
不过,全部正常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只是线、微动坏了,估计前主人早就拿去修了,
G5、G9、G500系列都是用的激光传感器,这个容易坏,且坏了修好光成本都能买个不错的鼠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9是罗技早期高端鼠标,,,配重可调

以前高端鼠标讲究配重,现在高端鼠标好像讲究轻量化,挺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高端鼠标讲究配重,现在高端鼠标好像讲究轻量化,挺有意思。

都是厂家在引领潮流,增加新卖点。想想最近又开始流行的机械鼠标,仿佛一下就回到了取下球球扣污垢的场景

网友:
拆过几款罗技,5根排线的插头都是通用的。找个罗技代工的品牌机鼠标把线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给我。玩玩

排队,我也想要。你优先

网友E:
这种鼠标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只是微动坏了,其他应该完好的。捡到宝了。

不可能的,这是剪线的。极有可能是鼠标小白想玩剪线鼠标翻车了,一生气扔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鼠标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个新的很贵是很少有人买。有钱人玩的。去年卖3000,比我电脑还贵
现在新的接近2000
比我手机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新的很贵是很少有人买。有钱人玩的。去年卖3000,比我电脑还贵
现在新的接近2000
比我手机贵。

啊?两三千买一个鼠标,这得是有些人一年的零花钱哦

网友:
这图片看着掉眼泪,太亮

网友G:
还在用g9x的路过,真是旗舰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在用g9x的路过,真是旗舰鼠标

看到价格我泪奔。

网友H:
一直用这个,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用这个,非常好用

馋。。可价格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