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苹果手表的电池鼓了,扎针放气

楼主(2020-10-09):
电池鼓了把屏幕都顶起来了,拆下来,找一个通风的地方慢慢扎进去,扑的一声就瘪了,现在来看还是有点鼓但已经下去好多了,然后用704把口封住,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用住,观察观察吧。

网友:
高危操作,请勿模仿

网友:
居然没有爆炸。。。。这个电池很便宜吧  几代手表  我好像还有2代电池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你这次放了,过不了多久又鼓的

网友:
我也经常这么干,不过我一般用个透明胶贴上。

网友A:
 高危操作,千万别模仿~ 锂电池鼓包就换,这样插的话,可能会爆炸燃烧

网友:
也这么干过,使用几个月了,暂时没发现二次鼓包。

网友:
透明胶粘效果也很好。

网友:
大面上扎针很危险,一般都在侧面电极处或者另外一侧的小面上用针刺才安全,这玩意儿就是一层层的纸包起来的,扎完了用704或者高温胶带纸贴上,我是用的502,到目前效果不错,电池容量测试还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危操作,千万别模仿~ 锂电池鼓包就换,这样插的话,可能会爆炸燃烧 ...

不会的,挑起一点向上扎 以前的5s电池就是这么干的,一直到淘汰放到柜子里也没炸哈哈

网友:
老人摔倒时 苹果手机会自动膨胀电池

以达到硌腰作用

网友:
只要电池正负极不短路都不会爆炸,这样也用不了多久,几天后还会产生气体的

网友:
软包电池一般不会炸吧,那种钢壳才容易炸。

网友:
第一次见苹果设备电池鼓包,可能是手表电源管理不行?iPhone我是从来没见过鼓包的

网友:
我朋友的Apple watch的电池也鼓包了,直接买了新款的,这个旧的给我了,换了一块新电池、屏胶,将近30
磁吸充电线50.

网友:
手表呢?这么容易拆开啊。看来这手表里主要还是电池啊

网友:
我是直接换的,怕漏液腐蚀主板。

网友:
怀孕的电池我扎过很多,没一个出事的,但也没一个能用的,充几次就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