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国庆假期整好二个爱华J303MK3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0-10-09):
假期整好二个J303MK3,声音还可以吧。无刷电机高级呀!铜飞轮养眼,后板录放板,收音板功能全部移到前盖,这样后盖主板上除了排线就没有任何飞线,看起来简洁多了。

拆下二条排线,解焊无刷电机的四个焊点就可以拆下主板:
1、清理残余皮带泥,电机轮,主导轴轮,从动轮都要洗干净,酒精棉球伺候,准备好更换的新皮带对折99mm,直径63mm;
2、拆开电机,主导轴清理变硬的油污和杂物,加油润滑,主导轴通常里面有棉丝纤维,会导致转动阻滞,整个传动机构每个地方都会造成抖晃;
3、拆下六脚的录放开关和换面开关、二脚电源微动开关和静音微动开关,清洗后测量接通电阻小于1欧可以焊回,如果超过需要拆开开关清理里面的触头;
4、拆下前板更换CR1220记忆电池,不换七号电池很快就会没电,
5、最后焊回排线

网友A:
换CR1220没用的,CR1220是一次性电池,很快就会没电了,我就换过,要换法拉电容或者可充电的ML1220电池

网友B:
MP3和无损播放器不香吗?磁带都没人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R1220没用的,CR1220是一次性电池,很快就会没电了,我就换过,要换法拉电容或者可充电的ML1220电池 ...

换过一个法拉电容,可能容量太小,只能坚持一小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3和无损播放器不香吗?磁带都没人玩了

以前买不起嘛!弄个整整听听啥味啥声音

楼主:
90年代有一个这东东绝对比现在拿个水果11Pro牛逼。话说英语烂都是因为没有它。当然也有许许多多骗父母要考四级要买,结果就没有考过

网友:
玩的是情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3和无损播放器不香吗?磁带都没人玩了

这个是一种情怀。一直精神

网友:
情怀啊情怀

网友C:
楼主的压带轮可还安好?我的压带轮不行了松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压带轮可还安好?我的压带轮不行了松下的…

好的啊!没问题

网友D:
求楼主电话  我有一台爱华台式组合音响    急需高人清洗搭理   看到高手们自己拆 自己装  十分羡慕  不知道楼主能否有偿帮我清洗打理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楼主电话  我有一台爱华台式组合音响    急需高人清洗搭理   看到高手们自己拆 自己装  十分羡慕  不知道 ...

台机运费高,来回运费都上百了。加上体积大,运输途中极容易损坏

网友:
楼主技术应该很好啊

网友(2020-11-17):
这个电路板好像很次的样子,不过比起国产的,还算不错的了

网友(2021-05-24):
请问怎样清理小开关?谢谢。

网友:
电路、机械传动   有点厉害的!!!

网友:
准备好更换的新皮带对折99mm,直径63mm
有水友说换96mm,也有人换88mm,这皮带官方是什么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