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雷蛇练狱蝰蛇普通版鼠标,山寨的吗?我先不说话,让大家喷一下

楼主(2020-10-09):
闲鱼收的雷蛇鼠标。普通版本。守了几天。成色还好。带箱说。

外观

插头镀金。好评。

完了。翻车了。假的吗?先停半小时,让大家喷一下,半小时后再拆。
而且山寨货的话,插头都是焊的,一般很少用插接件。品牌的都基本上是插接件。
其实把光头放大,pwm3320,和罗技g102一样的,听说是,山寨的话,不会用这么好的光头和微动的。也不会镀金。

我刚拆开也以为是山上的,但是,我错了。
镀金插头,欧姆龙微动加凯华的编码器。
于是,我翻开了主板另一面

哈哈,成功引得大家上当。
是正品的。

顶盖一个灯
底板就一个光学镜,和走线就不拍了。

软件测试,回报率一样的有500
画圈的图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反正没毛病。比普通鼠标强多了。

网友A:
哈哈哈,这山货,不过微动还好,欧姆龙白点

网友:
绝对是山上的,但微动还好。。。

网友:
山寨的会用欧姆龙微动?

网友:
绝对是山货了,不过微动用了欧姆龙还不错了

网友:
话说...正品专业版也就百元出头,为何要挑战人品吗?更别说剪线鼠标了。
镭蛇不仅有翻新的、山寨的还有假货,就是假的但能装驱动的那种。
直接正经渠道买才是正途,天天摸的玩意得下点儿血

网友B:
我怎么记得线是那种编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线是那种编织线

那是2013版的,这个蝰蛇3.5G的传感器,新版的是4G传感器。

网友:
这是正品,不过是低端产品来着

网友C:
真的,2000dpi的、双色的都长这样

网友:
多去老站看看其他人的拆机贴,你就不会再坚信自己买的炼狱蝰蛇是正品了

网友D:
这个怎么看着都像是山货来着

网友:
我也上过一次当,在淘宝买过一个山寨的,山寨真的非常厉害,盒子说明书,赠品都是一样的  ,可鼠标就是假的 虽然驱动也装上识别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看着都像是山货来着

我玩了十几年了哦。不会看走眼的。
这肯定是正品,仔细看吧,购买渠道是官方店的。特意吸引大家误以为是假货,它的电路在下面

网友E:
记得某些时候脑袋发热也在某鱼买了个这样的,50+大洋吧,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用了几天感觉太大吃灰了,改天得翻出来拆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某些时候脑袋发热也在某鱼买了个这样的,50+大洋吧,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用了几天感觉太大吃灰了,改天 ...

是的这个要大手才好用。我手大。大手握小鼠标很吃力,握大的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2000dpi的、双色的都长这样

3500 dpi的,驱动里面识别到了

网友:
这个是正品,炼狱蝰蛇版本超级多,有部分版本确实缩水严重我拆过早期的1800DPI和3500DPI都是两块板,用排线连接
6000DPI的反而只有一块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这山货,不过微动还好,欧姆龙白点

搞不好欧姆龙也是山的

网友:
不是山货....就是这样的,山货还没有技术实力能让雷云识别到它,而且接插件也不会用那么多,它只是后期的缩水版而已,我们玩外设的一般称作网咖版,外观差不多,手感好,性能够用,其他的能缩再缩。
话说跟我我在雷蛇官网买的标准版巴塞利斯蛇差不多,里面看上去还没有8年前的地狱狂蛇养眼,但价格还是有优势的,专业版是300多,标准版才10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