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拆个很少见的鼠标Mics Microsoft conception opticalMouse 2.0

楼主(2020-10-09):
地摊来的,网上搜了一遍没有任何资料,根据造型和芯片判断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产物鼠标反面写着 Microsoft conception opticalMouse 2.0

内部有2快芯片
gl600usb-a usb1.1鼠标芯片
安捷伦h2000 a0120光学芯片 400dpi 1500次刷新
看了下反面是光板 就没拍了

在ebay上找到了类似外形的鼠标,usb口的

还找到一种ps2口的滚轮的鼠标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山寨货,微软并没有出品过这款鼠标。
非常奇葩的是,这个鼠标的英文居然是“Microsoft conception opticalMouse”,翻译过来就是"微软怀孕光电鼠标“
其山寨程度可想而知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好歹用了个安捷伦的光学引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山寨货,微软并没有出品过这款鼠标。
非常奇葩的是,这个鼠标的英文居然是“Microsoft conceptio ...

不是山寨的,看做工就知道,松下方形的微动 微软的特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山寨的,看做工就知道,松下方形的微动 微软的特色

20多年前的山寨品质并不差,我在那个年代还用过不少优质山寨货,比如比罗技灵敏度更好的山寨罗技鼠标,比双飞燕微动品质更好的山寨双飞燕,比美上美更厚重的山寨美上美等等

网友:
这个翻译过来应该是“微软概念 鼠标”,打擦边球而已,也许产品名字就叫“微软概念”,山寨货无疑了,但做工真心可以

网友(2023-04-04):
楼上太搞笑了。
盈昆——微软专利光栅滚轮,模具成本很高,山寨货哪有不用便宜的机械编码器的?
主板板材是建涛,usb线端子,松下方形微动,IC都是大厂。插上电脑显示鼠标名字是Microsoft mouse。
不要因为见识少而妄下定论。
这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