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魔睿MG10移动电源无法充电故障

楼主(2020-10-09):
办公室同事堪称充电宝杀手,今天又拿来一个坏了的充电宝找我修
故障表现:不能充放电

到手看看,这么一个铝合金外壳的移动电源

铭牌:各项参数还算是齐全,内部电池容量10Ah,合计36Wh
输出5V 1A可以放出6500mAh,合计32.5Wh,如果按这么算,效率90.3%左右

简单试了下,接充电器没反应,接手机更没反应
按下按钮指示灯不亮,估计是挂了,于是直接开拆
这种移动电源结构都大同小异,先用螺丝刀撬开底板,这是胶粘的

露出机芯,有4颗螺钉固定,拧下螺钉

同理,撬开前面板

拧出螺钉

一共8颗螺钉拆下后,机芯就可以从外壳里推出来了,
可见占据主要空间的3颗电池

拆出来的机芯

电池型号,有意思的是,这移动电源采用的是20650的锂电池
单节容量3350mAh,3节并联组成10050mAh容量

DC-DC部分

在检查分析故障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电路结构
PCB这一边,只有一颗SOP-8封装的集成电路
型号:XB8089A,这是一颗锂电池保护集成电路,内部集成了功率MOSFET,可以把它看作锂电池保护板

USB接口堆了一堆锡,这个焊接水平啊......

电路板是被2颗螺钉固定在一个框架上面的
拆下螺钉,拆除框架

电路板背面,有一颗IP5189,移动电源专用芯片
集成升压,充电,电量显示等功能
这好像是比较老的型号了,现在应该是IP5328比较流行
输出最大2.1A,效率最高92%,铭牌没有虚标

输出滤波电容,采用多颗贴片陶瓷积层电容并联
看起来这电容有些氧化变色,莫非经历了高温?

首先,测量电池电压,很不幸,只有0.87V

既然电池过放了,那就充电吧
可调电源调到4.2V,电流限制一下别太大
结果,电池电压急剧上升,电流急剧下降,基本等于没充
说明电池完蛋了

电池不是电压4.2V了吗
接个灯泡看看,根本不亮,果然电池不行了

20650的电池手上没有,18650的电池倒是有一堆
正好还是3节并联的,前不久修笔记本电脑电池用了几组,还有很多剩余
就拿来用吧,3节并联的18650锂电池,单节2500mAh,3节并联7500mAh

剩下工作就简单了,电池负极需要引出连接线
垃圾桶里一根粗壮的硅胶线头正好利用上了
看着粗了点,不过这地方低电压大电流,没毛病

接上充电器看看,指示灯闪烁,开始充电了
合着这电池组也没电

接上电压表看看,电池电压逐步上升,说明工作正常

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按拆机的逆过程组装回去就可以了

按下按钮,电量显示还有2格

粘回面板,接充电器和手机工作正常,至此,这个移动电源维修完毕

完,谢谢观赏

网友:
不值得折腾  闲鱼小米很多 ……

网友:
利用闲置电池,这倒是不错的,但原来的20650电池居然突然报废?

网友:
20650比较少见,应该再做大点用21700特斯拉电芯。好在没遇到USB升压器同口输出,两三年前我看到过一种USB刹首,插上后电脑主机会出问题,估计是接口释放高压击穿电路。

网友:
电压表不错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不是美女同事的,差评。。。。。

网友:
fst电池果然是辣鸡啊

网友:
其实不错的 刚出来时便宜我撸了一个 3节长江的20650 可惜用了没多久我自己做数据线接反插上烧了 现在电池在电子秤里发挥余热

网友:
楼主是来秀电压表的…哪里撸的?

网友:
电压表看起来真是很漂亮,发下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