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活动送的type-c线有问题求解(问题解决)

楼主(2020-10-09):
活动送的typec线有问题求解,本身送的然后在手机试了没有快充,我拆开看有56k电阻,只有正负线,然后他的板子第5脚不是cc,他焊接在第8脚,随后我改在第5脚,然后再充电还是没有快充,这里是什么问题,难道要正负数据也要接吗?
ps:(56k是接cc和正就可以,我的手机是华为nove4e)

问题解决,他原来焊接是正确的,图是为焊接面图,不是前面看进去的,然后要接正负数据,谢谢。

网友:
快充必须四芯线,通过D+D-识别后提升电压

网友A:
D+  D-  必须和充电器接通,CC1必须接几十k到正极,CC2悬空,就可以实现QC。要PD的话必须CC1  CC2接通充电器不需要电阻。。

网友:
数据不通怎么握手?只有正负当然不能快充

网友B:
你这线不带传输数据功能,缺少D+ D-两根线,不能识别,只能慢充,在折腾之前好歹查查资料,手机没烧了算幸运的

网友:
换根4芯线换上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D-  必须和充电器接通,CC1必须接几十k到正极,CC2悬空,就可以实现QC。要PD的话必须CC1  CC2接通充电 ...

华为19w是fcp吧,和qc一样吧,cc1或者cc2接一个就行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线不带传输数据功能,缺少D+ D-两根线,不能识别,只能慢充,在折腾之前好歹查查资料,手机没烧了算幸 ...

我都焊接后看了没有短路不会烧的

网友:
:lol:QC线是要有数据的,PD可以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