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荣事达”电风扇,型号:KYT-30L 10 功率45W

楼主(2020-10-09):
拆个“荣事达”电风扇,型号:KYT-30L 10 功率45W

网友:
做工比较一般

网友A:
这种电机不都是65W吗?测试一下。我觉得不应该这么低的功率。上次买了的电机说是19W,结果到手测试还是65W。老板说使用功率是19W。最后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不都是65W吗?测试一下。我觉得不应该这么低的功率。上次买了的电机说是19W,结果到手测试还是65W ...

总觉得效率是一大问题,最高档好像百分之30的样子,低档的效率更低容易导致电机过热。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造型做工还可以。。。。。。

网友:
荣事达,新飞,新科这些商标使用权是不是都租给山上作坊了?

网友:
折腾完可以收起来了

网友:
风力太小了,电机整体做工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