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绿联3.5寸硬盘盒-VL711芯片

楼主(2020-10-09):
网上销量很高的绿联3.5寸硬盘盒,零售价99元。售价不低,做工也不错,但是芯片比较low,是VL711。
这款盒子最大的缺点是休眠时间太短了,自己试过,不用的话1分钟就会休眠断电,太坑了。

自己还用固态硬盘试了一下速度,还不错,和JMS578持平,这一点很满意。

网友:
买过,后来又卖了,高价买了个西数black什么的硬盘盒,毕竟硬盘不便宜,1200一个呢

网友A:
山寨东西不敢买 还这么贵 美亚希捷盘盒才39一个

网友:
又换了?不是1153E么?

我的绿联3.5大盒子就是1153E,没有1分钟休眠。

网友:
突然发现,优越者也特么坑了,2.5寸盒子居然连USB供电都取消了。

网友:
威盛的主控兼容性还不错 十年前买过一直用了好几年

网友B:
休眠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写一个批处理,每隔xx分钟向硬盘写入一个小文件即可

网友:
我觉得3.5硬盘盒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东西不敢买 还这么贵 美亚希捷盘盒才39一个

电路板看着做工一般般  也就值个三四十元

网友:
没有固件可以刷吗?

网友C:
有固件,一搜索就有了,我的刷了禁止休眠

网友D:
3.5的硬盘盒 老的 都是5V12v输入 挺稳的 新的 都是12V输入 硬盘终结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的硬盘盒 老的 都是5V12v输入 挺稳的 新的 都是12V输入 硬盘终结者

新的都这么差吗?那我这个好好留着

网友:
这个买过,很差,经常好几次插拔都无法读盘,不建议购买

网友:
为什么2.5的笔记本硬盘盒只要十几块,3.5寸的这么贵,真的买不起啊。我只好买了并头,把SATA延长线和电源延长线,直接从后面显卡接口旁边伸出来 接电脑桌上,然后并头直接插硬盘用,也算可以不开机箱换着硬盘插了,美中不足怕烧掉,换硬盘时候要先关机

网友(2020-11-16):
引用 网友B:
休眠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写一个批处理,每隔xx分钟向硬盘写入一个小文件即可 ...

移动硬盘,使用的每台电脑都写个批处理?而且如果有几个外置存储,盘符可能不固定呢

简单点,能改固件改下固件,不能改换个硬盘盒才好。

网友:
这怎么拆主板出来啊没找到有螺丝的地方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C:
有固件,一搜索就有了,我的刷了禁止休眠

百度上找不到,可以提供一下吗????tinglu16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