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返修回来的ut61e少个电容,不知要不要补

楼主(2020-10-09):
接上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144

不开机,11年37周有基准焊盘的版本,售后直接换了块没基准焊盘的20年16周版本,还没装屏蔽罩

研究怎么加背光,发现少了个C41电容

电路图上找了好久才找见位置,不知道这个电容什么作用,又串又并的,感觉直接补一个的话,得重新校准。

网友:
不要画蛇添足

网友A:
电话与售后沟通一下,问问什么情况,说明一下缺少的部分。
应该不会直接换主板,现在很扣,只会旧板维修或换旧。

网友:
不懂技术,猜测可能是调整滤波或者频响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话与售后沟通一下,问问什么情况,说明一下缺少的部分。
应该不会直接换主板,现在很扣,只会旧板维修或 ...

原来的板子成色很好,元件外观都正常,应该只是主芯片坏了,没想到换主板,还提前换了积分电容。维修单上也只提到换了主芯片u1。想起来贴吧看过一个帖子,返修回来的表附了张纸,内容大意是售后没法修了,跟领导申请才换了块主板。
等下次需要返厂校准的时候再一并解决吧。
说到换旧,这块主板虽然日期新,但不是全新的,弹簧不像网上的拆机贴那样有光泽,和原来旧主板上的差不多

屏蔽罩焊盘(下图左边和中间)和缺少的c41的焊盘(下图右边其中一脚)似乎是从没焊过,还能看到是铜色(印象里这种铜焊盘只要焊过就只能看到焊锡看不到铜色了,焊锡不能彻底去干净)

所以不是零售版本(零售版本都有屏蔽罩),之前猜测和别人维修的表弄混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B:
我的表有那个电容,你试者补上看看对测量有没有影响在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表有那个电容,你试者补上看看对测量有没有影响在决定

正常应该是都有的,即使老版本,这里也是两个贴片电容,后来的版本都换成了瓷片电容。
8p的不好买,立创商城没有,淘宝上的没牌子。哪天返厂校准的时候再处理吧。

网友:
no zuo hui die:lol:

网友:
返修的表估计不会走全流程校准,原板没有焊过就不要添加了,会影响到和交流有关的部分,如交流频带宽度或分压比。

网友:
如果线路中可变电容参数稍作修改,这两只电容可以去掉。
这么小的电容在一些电路中甚至可以通过布线来替代。

网友:
有可能只是设计时预留的一个呢

网友(2022-06-14):
嗯,得问问厂家才知道是否需要补上。

网友(2022-09-05):
有可能是补偿电容吧,匹配可变电容的?

网友:
不要动呀,这个补偿电容要配合可变电容的调整,酌情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