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再开一个贴PSP3000的 谁知道红圈里的两个元件是什么吗

楼主(2020-10-09):
上一贴很多谢几位的意见。我还是想自己修一下。请问有谁知道红圈里的两个元件是什么吗?我在网上查了那个FB是保险自恢复,LB就查不出来。但我用表测FB阻值很大,LB的阻值为0 .请大师帮手~!

网友:
想看下图片,还需要2M币

楼主:
不好意思,请移步看另一个贴吧~!

网友:
此刻ls的心情就跟被权贵冤枉的死刑犯得自己花钱买子弹 开的还是收据一样

网友:
psp早出了,帮不了你

网友A:
FB的应该是 PTC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LB的应该是个 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的应该是 PTC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LB的应该是个 二极管

我用表测给FB的阻值很高,LB的阻值为0.我有2块PSP3000主板一样。图上的是LCD背光。

网友:
应该是保险丝  短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