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sp3000上面搞错了。看这个!!

楼主(2020-10-09):
上一贴很多谢几位的意见。我还是想自己修一下。请问有谁知道红圈里的两个元件是什么吗?我在网上查了那个FB是保险自恢复,LB就查不出来。但我用表测FB阻值很大,LB的阻值为0 .请大师帮手~!谢谢~!

网友A:
换个保险或者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保险或者0欧电阻

两个都是换0欧电阻??有点不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换0欧电阻??有点不像。

我可没说他是0欧电阻,我只是说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元件,用0欧电阻代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说他是0欧电阻,我只是说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元件,用0欧电阻代换就行了 ...

噢,这样,我也打算接个0欧下去。但正在跑电路中。FB和LB之间是4v的电池电压。

楼主(2021-11-28):
吃了一年的灰这机都饱了。昨天又翻了出来。开了一下,绿灯亮但是黑屏。又拆开,测了背光只有2.6V。上网再查。这次在网上有一老铁说了与我这机一样问题的故障。就是那个标“FB”的保险烧了。我买了一个换上果然背光出了~!:Strive::Strive:测了一下背光电压,空载31V,接上屏幕背光24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了一年的灰这机都饱了。昨天又翻了出来。开了一下,绿灯亮但是黑屏。又拆开,测了背光只有2.6V。上 ...

楼主时隔一年还没放弃

网友(2022-03-24):
引用 楼主:
吃了一年的灰这机都饱了。昨天又翻了出来。开了一下,绿灯亮但是黑屏。又拆开,测了背光只有2.6V。上 ...

保险的话可以直接短接的

网友(2022-05-04):
烧保险一般后面也会有坏掉的电子原件,我的也是烧保险,短接,嘣。。。。。。。。
后面稳压管,还有两个六脚小芯片都烧了。买个料板搬家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