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发帖请大神们推荐一款热风枪

楼主(2020-10-09):
     看了很久的热风枪,好像大家都是吹热风,就泵式和风扇式,属于非接触式,除了加温快慢,好像没有回温的说法。烙铁的话就知道高频的是真的好用,所以问问好的风枪和不好的风枪区别在哪里?

       一个安泰信的936,一个快克的261,用起来差别是真心的大,不知道热风枪用起来会不会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A:
同问,近段时间也打算入热风枪。据说涡轮风扇耐用便宜,泵的贵但是风好

网友B:
操作小PCB  比如手机 小数码产品 用风扇的就行 加热均匀 不容易烤坏PCB 和塑料件 。大PCB 比如台式电脑主板显卡之类的 面积大且多层板 气泵的合适 。必要时还要用到预热台和热风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小PCB  比如手机 小数码产品 用风扇的就行 加热均匀 不容易烤坏PCB 和塑料件 。大PCB 比如台式电脑主板 ...

谢谢,那就是买小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近段时间也打算入热风枪。据说涡轮风扇耐用便宜,泵的贵但是风好

楼下有答案了你这种大神都没玩过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