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不制冷有震动有流水声

楼主(2020-10-09):
10多年前的冰箱,突然某天上层不制冷了,几天之后下层也不制冷了,冰都化完了可以听到电机的震动声,打开下层的门可以听到不断的流水声,这冰箱是哪里出了问题?问一声大神这冰箱还能抢救一下不?不花很多钱的那种

网友A:
散热器热不热?压缩机热不热?怀疑脏堵或者冰堵。

网友B:
可能是冷媒泄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冷媒泄漏了。

终于等到你了大神,再问加注冷媒就行了吗?还会再泄露吗?通常是哪里的问题导致泄露呢?橡胶老化?铝管破裂或是别的原因?

网友C:
LG的冰箱很大可能是冷凝器泄露了,LG的冷凝器在冰箱两侧内部,不知道你这台型号是不是这样,一旦泄露,除了在背后接一个冷凝器,放弃原来的之外 别无他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热不热?压缩机热不热?怀疑脏堵或者冰堵。

终于等到你了大神,现在外侧不热了,以前外侧是经常发热的。压缩机热不热不知道,冰箱没拆开,但是是有嗡嗡的声音,应该是压缩机工作的声音吧?下层还有流水的声音。

网友:
堵漏、加制冷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的冰箱很大可能是冷凝器泄露了,LG的冷凝器在冰箱两侧内部,不知道你这台型号是不是这样,一旦泄露,除了 ...

用着好好的也没虐待过它,怎么就泄露了呢?看起来修一下很贵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着好好的也没虐待过它,怎么就泄露了呢?看起来修一下很贵吧?

我家的就是在保修期刚过没几天拿去售后就发现漏了,因为原厂不是用铜管,用的是所谓的“邦迪管”,也就是镀锌钢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就是在保修期刚过没几天拿去售后就发现漏了,因为原厂不是用铜管,用的是所谓的“邦迪管”,也就是 ...

外挂冷凝器不算贵吧,收了200左右,因为比较久不大记得准确金额,而且LG早就卖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有水流声是制冷剂漏了。

我家一台海尔的老冰柜有问题,老人找个修理的花了四五百盘管,后来没几个月就有水流声没什么制冷效果了。

网友:
蒸发器漏了~~~补漏加制冷剂就行了~~压缩机如果长期运行可能也坏了

网友:
内漏了,不要花钱修了。

楼主:
看来不值得修了,查了一圈发现修这东西400元左右还要搬上搬下,又看了一圈东哥的店,大牌200L左右的冰箱还不到900

网友:
换吧!冰箱除非是小故障,涉及管路的故障都没有修的意义了。

网友:
如果是内部泄露,干脆换一台现在的冰箱质量都比较差,管子特别容易从内部开始锈穿,外挂冷凝器,再加上加注制冷剂的钱都要三四百了,不划算,外挂冷凝器的冰箱内部容易结霜,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十多年了可以换新冰箱了。如今的冰箱寿命也就10年左右

网友:
上传遇到一样的问题,美的冰箱。重新在苏宁买了一个,在网上看了不少,感觉没必要修了。

网友:
内漏 扔了吧 没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挂冷凝器不算贵吧,收了200左右,因为比较久不大记得准确金额,而且LG早就卖给收破烂的了 ...

冷凝器通常坏的少,漏的多半是蒸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