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300左右的万用表推荐哪款

楼主(2020-10-09):
工作需要打算买台万用表,看了一下VC86E、UT61E、F12E+,大家有了解多点的给推荐一下,不限于这三款

网友A:
如果不去碰交流电的话,建议直接买众仪ZT-Y和ZT-X就可以了,维修绝对好用。

如果追求精度可以考虑一下OWON利利普B41+和华谊MS8218,都是4 1/2位、50000字的高位手持表,咸鱼价格好像在300左右。

网友B:
VC86E转盘接触电阻大,电阻档很闹心,改造一下还行,我用的是这款;UT61E的字略小

网友:
X不错的选择,没有转盘接触不良的问题(按键表),毫伏档可以分辨到1微伏。

网友:
带蓝牙或者数据传输的,可以观察整体状况

网友C:
UT61E可以考虑,字数补丁

网友D:
推荐UT61E。

售后好,质量稳定,有口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86E转盘接触电阻大,电阻档很闹心,改造一下还行,我用的是这款;UT61E的字略小

...

胜利的表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几天不用转盘像氧化了一样,要来回转转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61E可以考虑,字数补丁

61E有个问题,不能自动关机,我又老忘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UT61E。

售后好,质量稳定,有口碑。

优利得的售后确实没得说,这款表没有自动关机功能,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去碰交流电的话,建议直接买众仪ZT-Y和ZT-X就可以了,维修绝对好用。

如果追求精度可以考虑一下OWON ...

维修电工不可能不碰交流电,你推荐的这两款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福禄克17B

17B  300块买不到吧

网友F:
可以考虑ut136+系列,速度快,用料做工都不错。众仪的表精度还行,做工用料不太好。
接触交流电的话考虑便宜耐用,61e感觉没必要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ut136+系列,速度快,用料做工都不错。众仪的表精度还行,做工用料不太好。
接触交流电的话考虑便 ...

我也觉得这位的推荐比较中肯,关键还是你的使用要求。关键要够用好用,然后才是价格。三位半,600v以下正弦波工频测量,136+可能是最好用的,300的预算可以买4块
严格来说136+的电流档到不了600v cat3/4,只能cat2,还要注意不是所有5x20保险都适合,更换时一定要指定型号,不过电工一般都用钳表,不量电流可以干脆把保险取下。还有几个问题,0.2Ω以下砍底数,没有手动量程切换,esr大的电容测量可能跳变,这些对于电工其实都没有影响,对于电工b比c更适合。
ut61e修改了芯片原来的滤波电路,在高emi环境下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仪众还是尽量别用,安全第一
胜利就是从来没修正过的前端布线bug
f12e+我觉得不错,其实就是15b+,如果更注重安全那么它是可以放心的,唯独价格可能够买一大把136b+

网友:
引用 楼主:
17B  300块买不到吧

可以考虑一下优利德139C或139E

网友:
ut210e,u1232a,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也觉得这位的推荐比较中肯,关键还是你的使用要求。关键要够用好用,然后才是价格。三位半,600v以下正 ...

怎么来说呢?
FLUKE的手持表,起步就应该是110系列,例如小表111,电机测试116,多功能测试117;如果想一步到位,最好还是87V+i1080线圈,大电流测到1800A不成问题。

另外,日置4256、AG1252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来说呢?
FLUKE的手持表,起步就应该是110系列,例如小表111,电机测试116,多功能测试117;如果想一 ...

12e是楼主提到的,而且还有300的预算限制。11x超太多了,更何况87。现在的15/17b+使用上没有明显的大缺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7B  300块买不到吧

咸鱼你看看 差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