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玩意儿怎么拆

楼主(2020-10-10):
(图片)

网友:
夹头松开,看里面是不是有螺丝,拧掉拿下夹头,然后把能看到的两颗螺丝拆了试试???

网友:
夹头下面不是有螺丝么?

网友:
电机轴套和夹头是挤压进去的,不要乱拆 影响同心度~

网友:
楼上师付说的不错,能用就行了,不能乱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小电磨,看着不错的,拆坏可惜了

网友:
我也好多年前也买过这个  用的不多  后来发现里面轴承油声音  要加油  还没有时间去拆开折腾

网友A:
一定要拆把夹头开到最大,夹头扳手插进去用榔头砸夹头扳手
问题在于拆下来电机轴上还有铜套,你这个铜套也是砸进电机轴的,只能打磨掉
拆下来也基本没有同心度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反正拆的能累死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我是来看“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拆把夹头开到最大,夹头扳手插进去用榔头砸夹头扳手
问题在于拆下来电机轴上还有铜套,你这个铜套也 ...

我以为这个能无损拆解,看来想多了。。。

网友:
把前面两颗螺丝也拧下来看看,再不行拆开锥度配合夹头。看来还是双滚珠轴承无刷电机好些,省的更换电机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