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养生壶怎么了……

楼主(2020-10-10):
捡到一个荣事达养生壶底座。插电以后全部指示一闪即灭。没有壶光底座,是不是不工作?

网友:
电路呢。。。。

没有壶光底座也没啥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没明显坏件的话换阻容供电的cbb电容,一般2,3年以后这个容易容量下降造成单片或者控制电路不启动。
也或者地方合适电压合适的话扔一个充电头进去代替阻容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没明显坏件的话换阻容供电的cbb电容,一般2,3年以后这个容易容量下降造成单片或者控制电路不启动 ...

师傅说的对!有空再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我家一个养生壶也是用了一会会就自动断电,售后换了个

楼主:
电容上标125J400V ,看上去好像没坏!

网友B:
帮我看看20脚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看20脚是什么型号

上面无标志……

网友:
不用折腾了,看到这么多线,没有传感器肯定不工作

网友C:
插一个几十K的电阻到那两条细蓝线的插头上来诱骗它,它就以为有壶了。

散热片下面是个可控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一个几十K的电阻到那两条细蓝线的插头上来诱骗它,它就以为有壶了。

嗯!一会试下,就算不放水壶,也应该有个指示或数字显示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一会试下,就算不放水壶,也应该有个指示或数字显示吧?

你测得CBB电容是好的,那么供电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通上电测一下两个电解电容上的电压看正不正常,如不正常可能是负载有短路拉低了电压。

以上纯属猜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得CBB电容是好的,那么供电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通上电测一下两个电解电容上的电压看正不正常,如不 ...

大电解电容上是5.76V,小点的因为有个稳压管,电压5.11V,也就是单片机电源……散热片下面是BTA16-800双向可控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电解电容上是5.76V,小点的因为有个稳压管,电压5.11V,也就是单片机电源……散热片下面是BTA16-800双 ...

5.11v嘛应该是正常的,另一个5.76Ⅴ我感觉应该就不正常了,应该不是这么低的,至少有个12v吧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1v嘛应该是正常的,另一个5.76Ⅴ我感觉应该就不正常了,应该不是这么低的,至少有个12v吧应该。 ...

瞎折腾,本来就是好的。因为刚开始用的100K左右的检测电阻,换个20K左右的就能开机了,没水壶,吃灰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折腾,本来就是好的。因为刚开始用的100K左右的检测电阻,换个20K左右的就能开机了,没水壶,吃灰去了 ...

有折腾精神,不论东西有没有用,就是要修好它,之后扔掉也行。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D:
热敏电阻在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敏电阻在壶里面

因为没壶,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