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太阳能灯光控+EC340EGB定时的控制板回来了,焊接测试 附带HC-SR501辅助

楼主(2020-10-10):
重新做了另一个定时IC的版本,可以1-8小时定时,方案更简单,也不存在误触发的情况,当太阳能板有电压时立即关闭输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145&extra=

续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487

顺带推荐大家看下我的这个测试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825

功能介绍,都在前面的帖子里面说明了,今晚主要测试定时功能。

TP4056的充电指示灯预留有焊接孔,可以外接引到外壳上,方便查看太阳能板的电压状况和TP4056工作状况。

焊接好,测试充电功能和太阳能光控(太阳能板电压控制)功能一切正常。

声明:以下只是简单测试,不排除我自己电路设计、原件误差等原因,实际测试下来,512倍的误差太大了,不建议用这么高倍数的,以至于我都没耐心等,以下是测试结果,简单记录下:

工作电压3.8V(基本上和4V电压差不多,就不再列表4V电压的),RT选10K 为基准——
2、3脚悬空,定时4秒,正常;
2焊接,3脚悬空,定时*8倍,测试结果34秒,实际应为32秒,误差2秒;
2脚悬空,3脚焊接,定时*64倍,测试结果288秒,实际应为256秒,误差22秒;
2、3脚都焊接,定时*512倍,实际应为2048秒(约34分钟),实际等了一个多小时,定时仍未关闭,直接手动关掉电源,估计是后面的电阻没焊接好,因为后面的测试就比较正常了。。
(后续备注:晚上重新测试了下512倍的,凌晨2:21开始定时,等我在3:04分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灯已经灭了,预计也就三十多分钟,这么算来的话,还是不错的。测试第三次:3:15开始,3:56结束,定时41分钟,误差7分钟。
第四次测试,工作电压4.1V,4:03分开始,4:43分结束,定时40分钟,误差6分钟;

另一个长时间测试64倍的,RT选1M欧姆,灯亮时长4个多小时左右自动熄灭。能达到预期的时间。一个5年前的标注3100毫安的聚合物电池供电,起始电压4.04V,LED灯恒流150ma,实际140~145毫安左右,0:02分开始,4:06分截止灯灭,此时电池电压3.78V,电池的实际容量还有多少,没有专业工具测试。)

在实际应用中,建议首选8倍(2脚焊接,3脚留空)或者单选64倍(3脚焊接,2脚留空),倍数越小,误差越小,影响定时误差的几个因素,定时IC的工作电压、C104电容的容量和频率、RT定时震荡电阻的阻值、电路设计。

从上图的定时参考列表中可以看到,当RT定时震荡电阻在1M欧姆和10M欧姆时最稳定,本来决定用10M欧姆电阻定时,2046秒乘以8倍,大约定时4.54小时,结果没找到1005(106)电阻,只能选择64倍,用1M电阻,208秒*64约等于3.7小时,再加上误差的时间,下来差不多也有4个半小时(后面实际测试4个小时多一点,大约18分钟的误差,对于夜晚照明几个小时来说,这点误差不算大,能接受)

背部的这个RL_2电阻,选择15欧姆,晚上自动常亮,工作电流在4.1V时95毫安左右,3.8V时,75毫安。加上前面的定时IC,可以做到前半夜高亮+后半夜弱光。

目前发现的缺点:
1、最高倍定时时间有误差;对定时比较敏感的建议选择单独8倍定时,倍数越低,误差越小;
2、定时一旦触发,没办法彻底关闭,上面的开关,只是切断LED灯的工作,并不能切断定时IC的;
解决办法:先焊接太阳能板,再焊接锂电池,防止在白天安装时触发定时IC。
3、估计在夏天打雷扯闪的瞬间会二次触发定时IC。这个暂时无解。

优点:
定时关闭,可以合理有效利用锂电池的电量,并且可以防止锂电池亏电。
定时时间可以从几秒到几个小时定时,并且可以选择高亮还是弱光模式,完全可以自定义以应对不同的使用场景;
高亮模式可以用7135恒流,微亮模式用电阻限流。
宽电压输入,可以选择5V、5.5V、6V、7V太阳能板;
使用TP4056锂电池专用充电IC,为电池使用寿命保驾护航。
集成HC-SR501模块的输出接口,并且有7135恒流。

为了减小体积,模块全部使用贴片焊接,对新手玩家不友好,如果有贴片焊接技术的可以玩玩,模块设计基本上跟我之前设想的功能一致,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使用,不管是做小夜灯还是庭院灯都可以。
(又做了一个集成TP5100充电模块的控制板,以用来接10W左右的太阳能板和容量比较大的电池6000mah~10000mah)

此模块可能不再更新,后面准备玩玩CB12/6C44定时IC,可编程1、2、3、4、6、8小时。

网友:
上单片机吧…

网友A:
看过多次多多的太阳能灯改造帖子,因为我也在给老家院子装太阳能灯,多谢多多:)
不过我的简单,就是小板子换单车太阳能板 增加输入,换好点的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多次多多的太阳能灯改造帖子,因为我也在给老家院子装太阳能灯,多谢多多:)
不过我的简单,就是小板 ...

客气了,今天无意间测试到TP5100模块在阴天充电效果更好,你有空了试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825&extra=page%3D1

网友B:
应该把切换时间倍数的脚,引出来做成焊盘, 需要哪个就焊起来。
输入输出电池的焊盘要加大,方便手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切换时间倍数的脚,引出来做成焊盘, 需要哪个就焊起来。
输入输出电池的焊盘要加大,方便手工焊接。 ...

实际测试这个定时IC不太适合用来做光控定时。它的定时模式,跟HC-SR501感应模块的定时规则差不多,倒是适合单片机的IO控制,一旦输出就无法关闭,直到定时结束。

网友C:
请问这个板子的RL_1 直接连接20欧姆接GND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板子的RL_1 直接连接20欧姆接GND有什么说法吗?

首先你看错了,RL_1接的是LED-,不是GND,如果想做定时微亮,因为没有低于100毫安的7135恒流芯片,只能用电阻限流了。U7和RL_1只能选一种。想定时的时候亮一些,就选U7(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