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己做的type-c线可以手机快充,充电宝就不行,求解?

楼主(2020-10-10):
自己做的type-c线可以给华为手机快充,给绿联的双向快充充电宝就不行(充电宝不亮),是不是充电宝会检测数据线的电阻不达标就不充电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快充一般是里面带芯片的,检测到协议才快充,有的简单的链接就可以充电,但不是快充,有的不符合条件就不充

网友B:
协议问题,可能充电宝走PD协议,然后你做的线没有CC线

网友:
自己买的头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问题,可能充电宝走PD协议,然后你做的线没有CC线

我这是cc的,华为快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一般是里面带芯片的,检测到协议才快充,有的简单的链接就可以充电,但不是快充,有的不符合条件就不充 ...

华为的快充没有芯片的就是56k接cc和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问题,可能充电宝走PD协议,然后你做的线没有CC线

我用原装的线是qc吧,我做的也是qc呀

网友:
没图没真相
只能说协议不一样需要的线芯数量是不同的

网友C:
有条件测一下线阻,有可能充电协议不同,对线见电压识别不同。

网友D:
之前品胜那个65块钱的无线充也是这样,只能用自家的A-C口线。
用其它家的C-C线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品胜那个65块钱的无线充也是这样,只能用自家的A-C口线。
用其它家的C-C线就不行。 ...

很奇怪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测一下线阻,有可能充电协议不同,对线见电压识别不同。

用的是华为fcp协议呀,华为自带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