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U盘坏了,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是啥原因

楼主(2020-10-10):
           128G的U盘突然插电脑没反应了,看不到盘符,用ChipGenius检测是主控是慧荣SM3280AB - ISP NONE”,量产工具显示主控是“3281”,却没有容量显示,量产不了,请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啥原因?U盘还有救么?谢谢!

网友A:
掉固件了,说明flash要么全挂了,要么存储固件区域挂了,量产时候试试下载固件勾上,看天说话吧,数据是很难找回来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有几个都不能量产了

网友B:
拆开看看主控到底是个啥,换个对应的工具

网友C:
先拆flash 植锡后再焊上 这样可以先排除焊接问题。

网友D:
初步判断是颗粒的问题,要么颗粒虚焊,要么颗粒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固件了,说明flash要么全挂了,要么存储固件区域挂了,量产时候试试下载固件勾上,看天说话吧,数据是很 ...

哎,一年都没用,返店换新算了,可怜我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拆flash 植锡后再焊上 这样可以先排除焊接问题。

全金属的U盘,没工具难拆哇,看能不能返店换新吧,哎,国产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步判断是颗粒的问题,要么颗粒虚焊,要么颗粒GG了

看来只能返店换新了,全金属的U盘没工具拆不了,可怜我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主控到底是个啥,换个对应的工具

全金属的盘,没工具拆不了。

网友E:
我之前的U盘也是这个问题,后百度低格工具,找到一个国外的工具,全英文的,一通乱搞搞好了,也不知道点了哪个按钮。你不妨试试百度一下。(软件名称也忘了)

网友:
进来看下,学习

网友F:
显示0容量一般是颗粒挂逼了。能保修换新就换吧,不要折腾了。

网友G:
拆开短接也许可以显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开短接也许可以显容量

彻底坏了,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示0容量一般是颗粒挂逼了。能保修换新就换吧,不要折腾了。

是彻底坏了,找店家换新了。

网友:
应该是颗粒挂了,TF卡挂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直接不让你写了。

网友:
怕不是颗粒虚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的U盘也是这个问题,后百度低格工具,找到一个国外的工具,全英文的,一通乱搞搞好了,也不知道点了 ...

这一通说,结果有价值的信息啥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一通说,结果有价值的信息啥也没有

真实描述呢。真的是乱搞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