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故障,不能插到USB3.0接口上

楼主(2020-10-10):
我一个wd的1T移动硬盘之前都是好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插到usb3.0接口上就不能读盘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这个口插其他3.0移动硬盘都可以,换了线还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从网上买了个移动硬盘背面的电路板问题还是一样(换那板子还要用原来的控制芯片),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2.0的没问题?拆开查3.0的4根数据线通断和隔离电容以及对地二极值,如有有一根明显不一样可能3.0总线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的没问题?拆开查3.0的4根数据线通断和隔离电容以及对地二极值,如有有一根明显不一样可能3.0总线芯片挂 ...

2.0没问题,从新的正常使用的移动硬盘拿的数据线用,症状一样,移动硬盘boss芯片挂了吗?换主板的时候老板说必须移植boss芯片,拿估计就是那芯片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的没问题?拆开查3.0的4根数据线通断和隔离电容以及对地二极值,如有有一根明显不一样可能3.0总线芯片挂 ...

卖主板的老板说一个盘对应一个boss,那芯片没法换,是的吗,这移动硬盘的主板是一体的

网友B:
移动硬盘,西数的我记得有的是两个bios芯片,。要是两个的话都换过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硬盘,西数的我记得有的是两个bios芯片,。要是两个的话都换过去试试看 ...

是的,都换了,不行

网友(2024-02-07):
换过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