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L.R.Bagge前级DI,在加州生产和组装

楼主(2020-10-10):
看L.R.Bagge创始人的介绍说,他们尽可能的减少电路的使用,以保证得到最好的音质,这在他的拾音器和前级均衡、放大、阻抗转换(DI)方面展现的淋漓尽致,刚入手了L.R.Bagge的M80拾音器,换下dencan邓肯的SA-6,这个拾音器有有源和无源两种模式,无源模式下更接近原声但是音量要比有源小一半,取消了MIC的打板拾音,改为活动的线圈靠琴箱振动或者空气振动拾音,而且打板拾音不可单独调节,这种方式就存在一个问题,极容易产生啸叫,官方称为回授音,解决办法有两,一是加个音孔盖,二是加前级和DI,我这款属于中间档次的,可以调节增益、动态均衡、饱和、回授音及音量,还有一个静音踩钉,内部极其简单,没全部拆开,只见几个WIMA电容、电位器,电阻和场效应管没见,真是印证了L.R.Bagge创始人的那句话-尽可能的减少电路的使用,但是效果真不错(无源模式下),全新的价格不菲,我这个是二手的1100,各位看官将就看吧。

补充内容 (2020-10-22 07:55):
拼写错误,应该是L.R.Baggs

网友A:
DC接口正负极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接口正负极是反的

所有效果器都是外正内负,不是他们要搞特殊话,这样设计也不安全,主要是没有办法,一切都为了有个好音质

网友B:
看电路板的风格像国内制造的,美国当地的PCB厂这种工艺应该早就淘汰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为啥你这个东西上 标的是最小电流 大于等于100ma 为啥不标最大电流
这东西 正负极反的 是真坑 要是有人看见是9V 就拿个路由器电源插上 那就把这个东西反接烧了

因为常见的DC接口的电源 都是内正外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有效果器都是外正内负,不是他们要搞特殊话,这样设计也不安全,主要是没有办法,一切都为了有个好音质 ...

这是什么说道?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说道?原因是什么?

噪音会从地线引人,网上有关于噪音的文献,我也看不大懂,大致就是噪音的来源是接地端,所有效果器的内部电路也都是控制负极,正极少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你这个东西上 标的是最小电流 大于等于100ma 为啥不标最大电流
这东西 正负极反的 是真坑 要是有人看 ...

最小电流好啊,意思就是至少要那么大的电源,至于插错电源烧毁这事,解决办法很简单,串个二极管,有些直接在电源输入这里并个二极管让你烧电源,这个负极侧串了一个二极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小电流好啊,意思就是至少要那么大的电源,至于插错电源烧毁这事,解决办法很简单,串个二极管,有些直 ...

100ma还用怎么详细标 一般路由器电源都有600ma的 常见的9V小电源一般不是600ma的就是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的风格像国内制造的,美国当地的PCB厂这种工艺应该早就淘汰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

不知道了,板子是很厚的那种,双面板,有点像手工的,因为这种板子手工焊不好焊,板子降温很快,绝就绝在声音不错,噪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a还用怎么详细标 一般路由器电源都有600ma的 常见的9V小电源一般不是600ma的就是1A的 ...

不是你想的那样,效果器电源都是独立输出,一个模拟单块效果器耗电20-40mA,数字单块勺高,但是一般不会超过100mA,所以一般效果器电源9V输出的都是100mA或者150mA,多为100mA,但是会单独有两路是300mA,综合效果器一般会是12V或者18V供电,像BOSS的单个的电源还有一个限流的盒子,估计限流50mA或者100mA,我没用过只能猜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了,板子是很厚的那种,双面板,有点像手工的,因为这种板子手工焊不好焊,板子降温很快,绝就绝在 ...

声音不错就好,毕竟东西是用的不是看做工的,很多声音很好的功放里面也是一团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不错就好,毕竟东西是用的不是看做工的,很多声音很好的功放里面也是一团糟 ...

反正还是挺神奇的,寥寥几个电容等几个器件,没有噪音,增益也可以,动态均衡和饱和还没仔细研究,防啸叫不错,比起用音孔盖好,当然也不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啥你这个东西上 标的是最小电流 大于等于100ma 为啥不标最大电流
这东西 正负极反的 是真坑 要是有人看 ...

里面应该内置整流桥就好了,不仅正反可以随便用,而且变压器交流输入勉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应该内置整流桥就好了,不仅正反可以随便用,而且变压器交流输入勉强用。 ...

有整流桥倒是外负内正也可以用,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这样设计,可能线材上也要求外面是正极,我第一个效果器是压缩,还特地买了个苹果工频电源,那噪音直接没法用,声音最好是用电池,普通交流整流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把均衡撤下来,基本听不到嗡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