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被关联账号激活问题

楼主(2020-10-10):
我的手机从来不做这些。老婆的手机年前日子给了岳父,现在岳父说是不能开机了,又得到一块苹果,我就把那块手机拿回来。发现能开机但需要激活。恢复默认设置,发现手机被关联电话号,激活过程有点麻烦。岳父自己已经85了,但他喜欢看微信、碰到什么有不太懂容易点一下,其实这块手机上次出过他说的不开机故障,我恢复默认设置搞定了,我觉得他极有可能乱点乱安装导致拖不动了甚至中毒。但这次发现,不知让哪位大神给他开通了华为的账号并关联了。
看起来激活需要原来的手机卡,因为离得不近,不是常去,准备去对付,有些问题提前问问。看图片

就不上所有的图了,只看最后的,点击上边图的忘记密码,显示如下

看最后第一项,扫码找回密码,
1、如果我截图微信发过去,那边扫码行不行?还是必须扫手机?
2、每次开机这个图一样吗?
3、使用微信扫码还是别的?

楼主:
还有,因为手机卡不再在这个手机中用,还需要取消关联。后续不知怎样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因为手机卡不再在这个手机中用,还需要取消关联。后续不知怎样操作? ...

把绑定的那个手机卡拿到 并想办法让那个手机号可以收短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绑定的那个手机卡拿到 并想办法让那个手机号可以收短信就行了

收短信没问题,使用微信扫描吗?必须即时扫描还是截图发过去扫描也可?还是其他手机扫描用这个手机收短信也行?我跑一趟不容易

网友:
华为账号密码可以在任意的华为设备上或者pc上进行重置,前提是绑定的邮箱和手机号可以正常收到验证码

网友:
重置密码后进去可以退出账号

网友:
有问题打华为400

楼主:
下一步怎么办?说拨号界面,可是没激活哪有拨号界面

楼主:
今天中午特地到岳父家,安上原手机卡,仍不行。就是查

楼主:
IMEF编号似乎必须。但没法吃查。

网友B:
前几天也是这样的情况,手机号换了,恢复出厂。某宝20块搞定,20分钟左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也是这样的情况,手机号换了,恢复出厂。某宝20块搞定,20分钟左右就可以 ...

怎样联系?需要不需要把手机寄过去?

网友C:
这玩意跟苹果id一样,需要关联的华为账号确认一下就能开机。然后再解绑。
估计是为了使用应用商用之类的玩意才绑定账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跟苹果id一样,需要关联的华为账号确认一下就能开机。然后再解绑。
估计是为了使用应用商用之类的玩 ...

我打了客服,即使不用IMEF编号,要求原账号现在的手机安装几种APP,提供入网信息等。因为近几天太忙,手机卡在岳父手里,诸多不便。暂时没顾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联系?需要不需要把手机寄过去?

都是远程操作的,很快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