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为WS318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10-10):
同事有个华为WS318无线不要了,所以拆开看看,里面的电路板真小呀,看来使用的是小螃蟹家的整体方案。这路由器我亲鱼查了一下,15元还包邮,真的不值钱。

网友:
内存集成了。要求不高的话,做个AP还是可以的。
闪存是4M的,我硬改4+32M的机器上倒是用得上,可以装个纯净版的OPENWRT。

网友:
为什么不值钱,因为它的垃圾性能,所以不值钱。
当AP用都有可能断线连不上你能忍?

网友:
内存都集成了,真的省到家了

网友A:
这是真的垃圾,几毛钱一个的LDO都舍不得用,用一个二极管代替,果然好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的垃圾,几毛钱一个的LDO都舍不得用,用一个二极管代替,果然好骗啊 ...

估计主要都用来研发手机麒麟,把其他产品进一步省料。

网友:
普通邮费,我们出60的,商家寄件量大,就出十几就行了。

网友:
这,一毛多的LDO都舍不得用啊

网友(2023-08-14):
小螃蟹家的整体方案 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