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利用现有锂电池组给汽车电瓶补电方案

楼主(2020-10-10):
汽车经常一周才动一次,造成电瓶亏电,现有一组64V25AH的锂电池,想通过DC-DC给汽车浮充电,但是某宝上的DC-DC最高输入电压才50V,大家有啥好方案?别让我拆锂电哈。谢谢!

网友A:
买一个太阳能板 装车上不香么

便宜的降压盒都是非隔离dc-dc 如果击穿短路60v直接灌到汽车 轻则烧保险,重则把汽车电脑全烧掉  电瓶车内置dc dc降压模块 才二三十元 淘宝估计二十都能买到,降压为12v 你稍微改下电压为13.5v就行了

或者买一个专业充电器 时不时给汽车补电,用开关电源调压到13.5~14.4v给汽车充几个小时也行,偷懒怕过充直接调到13.8v以下就行

我个人建议懒人做法装太阳能板 充多少电没关系 只要能打火一直有电就行了 找一个10~20w太阳能板就行了 18v加不加mppt控制器都行,反正充不满,用不干,电瓶始终都有电,压根不担心过充 而且免维护,不用自己有事没事特意给汽车充电。

至于降压模块 改电源电压给汽车充电,玩几次还行,这类东西没外壳包裹经常移动难免损害充电时还要有人值守,电子产品 断线 还好,短路漏电把汽车电子设备烧了还算小事,如果造成人员伤亡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因为个人diy产品始终没有大公司设计成品考虑环境因数多,如果选大公司产品价格吃不消,最便宜都要500+

网友B:
7015呀5-80v,其实这个电压不少220的设备有可能都启动了。

网友:
不怕效率低的话串个大功率电阻在DCDC输入端,这样就可以了
电阻压降最大考虑20v,充电电流最大考虑25A,功率500w够了

网友:
某宝上有可用的洋模块。如果有直射阳光,可以用太阳能板给电池补充电量。我用了三串两并6V5W的太阳能板,还不错。如果并联电池组,我建议用n并4串铁锂电池组直接并联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015呀5-80v,其实这个电压不少220的设备有可能都启动了。

7015输出7w耍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15呀5-80v,其实这个电压不少220的设备有可能都启动了。

电流稍微小点了,感谢哈

网友:
停车状态下有多少耗电设备?没有停车后耗电的设备的话电瓶不会亏电的吧。

网友:
一周动一次,就造成电瓶亏电,你还是换电瓶吧..........要么就是你车漏电大

网友D:
一周就亏电,不是电瓶不行了就是待机时哪儿漏电了,先查下待机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周就亏电,不是电瓶不行了就是待机时哪儿漏电了,先查下待机电流吧

电瓶是去年换的,奥德赛的电瓶较小, 好像是36AH还是35AH的,车子就防盗电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太阳能板 装车上不香么

便宜的降压盒都是非隔离dc-dc 如果击穿短路60v直接灌到汽车 轻则烧保险,重 ...

有道理,弄个太阳板吧,简单还安全,谢谢

网友E:
我一停就是二个月也没有亏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15输出7w耍猴呢

耍的就是你,扩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停就是二个月也没有亏电的情况。

什么牌子的电瓶?我用风帆的

网友:
明显是车上的防盗器什么的用电器待机耗电,你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买块12v10w左右的太阳能板接电瓶保电,功率不用太大,或者拿块钳表钳停车待机时的电流去选择太阳能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的电瓶?我用风帆的

瓦尔塔 用了8-9年,容量下降了,换了。

网友:
一周一次没问题的,电瓶不至于启动不了,降压不安全可以考虑升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个电炉丝,阻值为的3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