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电机抱死修复

楼主(2020-10-10):
国庆回丈母娘家里,说电动车后轮动不了,叫修车的换过轴承也解决不了,经检查是抱死了,记得以前看过一些拆电机帖子,说有可能里面的磁钢脱落导致,瞬间心里拔凉,国庆期间买一个拆机电机也不现实,因为没等到快递就要回去了,只能硬着头皮拆开看看,死马当活马医吧。

拆电机的技巧就是拆开所有螺丝后,一头主轴用螺母保护好后,用大力往地上砸!这是看不知谁的帖子里说过的,开始不敢用大力,后来在轴承内圈喷点除锈剂后,用力砸两下就开了。

刚打开时,里面有一种怪怪的霉味,磁钢上布满了黑色的带磁性的油泥,有一些磁钢被磨损,定子线圈外沿的硅钢片也有被磨损。

修复1:用钢丝球清理磁钢上的油泥,检查发现没有磁钢脱落或松动,于是装机再试试,发现还是抱死,但有所改善了。

修复2:再次用力砸开电机,检查发现磁钢其实已经生锈了(如图),生锈后与定子发生摩擦导致抱死,解决办法就是消除摩擦,拿出角磨机对定子进行打磨,主要针对定子上有摩擦的位置进行打磨(如图),这里使用角磨机时一定要小心,我就是心急了把其中一根铜线磨掉了一半,心想着反正线圈都是几根铜线并联绕的,不修复铜线继续用吧。整圈打磨后合上试试,抱死症状消失,于是再砸开电机,磁钢表面和定子上黄油防锈,盒电机盖时也用黄油密封。装车能开了。

网友:
不用砂纸打磨好

坛友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377-1-1.html

网友:
这种后驱电动机是什么结构来的?有大师知道吗

网友:
这个很要点耐心啊,佩服楼主

网友A:
没有仔细看看,是不是轴有磨损呢,导致轴偏芯才引起转子与定子有磨擦,俗称扫堂

网友:
用砂纸啊,角磨机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仔细看看,是不是轴有磨损呢,导致轴偏芯才引起转子与定子有磨擦,俗称扫堂 ...

轴承是新换的,也检查过没有明显松动。
电机进水引起磁钢生锈,最后导致抱死。

网友:
WD 40 喷一下就好了,,这样磨掉不平衡了

网友:
不打胶防水,下次又锈

网友B:
角磨机那个图,感觉你用的是切割片,不是打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那个图,感觉你用的是切割片,不是打磨片

厉害!的确是最薄的切割片,找不到打磨片了,先用着吧,轻轻打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不平衡不要紧,它是不转的

网友:
费心思啊,直接上角磨机来抛,如果用海绵配砂纸轮的话,就好搞多了,

网友:
间隙大了效率打折扣的。反正丈母娘不知道

网友:
小龟王  后10寸电机 800-1000W功率
还是值得一修的
另外这电机5根线怎么拿胶布缠的?

网友:
辛苦,拆这个挺费事的

网友:
辛苦啦!打赏奖励。原来是扫膛了。

网友:
丈母娘的意思是让你给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