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延长线问题

楼主(2020-10-10):
自制了条USB延长线,5米左右,给WIFI摄像头供电,
不接摄像头时延长线电压5伏几,接上摄像头后只有4点8左右,摄像头不停重启,无法正常使用,(摄像头正常工作电流不到0.5A)
可以在末端加电容电感来稳定电压吗?
布线不易,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有卖USB升压的
升到5.5V--6V
如工作电流动态范围大的,升压应在输出端(负载处)

网友:
线不够粗电阻大了,加粗线试试

网友:
不全是供电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
线芯不够粗,电阻大了。用好线试试。

网友A:
5米对线材的要求非常高,低成本的办法就是用网线,绿和白绿传输数据,其他线均分走电源,在老站学来的,我以前做过一根七八米的接无线网卡正常使用

网友:
如果使用的延长线材质还可以的话,可以考虑接入部分使用双USB口,一口传数据,一口辅助供电。

网友B:
配个升压模块吧,升压到5.5V,不过最好还是用12V供电,在受电处降压到5V,这样是最稳定的,也可以拆开摄像头看看,看芯片支持什么范围的供电,用高电的电压就行,估计9V直接输入是没问题的,这样是最简单最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个升压模块吧,升压到5.5V,不过最好还是用12V供电,在受电处降压到5V,这样是最稳定的,也可以拆开摄像 ...

摄像头支持5到12V电压,
出厂是9V电源,tplink的,
我在车上用充电宝给它供电,用于停车监控,10400的小米充电宝刚好可以用一个晚上,
看来只能再次拆车换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米对线材的要求非常高,低成本的办法就是用网线,绿和白绿传输数据,其他线均分走电源,在老站学来的,我 ...

7、8米这是把无线网卡接在室外天线上了吗。你用的几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