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测试最便宜实惠的2A太阳能充电管理模块仅需3~5元 损耗很小很小很小

楼主(2020-10-10):
可以媲美2A太阳能MPPT充电管理模块,售价仅需3~5元,是同类型MPPT充电模块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当电池电压较低时,它几乎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太阳能的电能而不浪费,它同样是宽电压输入,可以适用于5V、5.5V、6V、7V、9V、12V太阳能板给3.7V锂电池充电!

楼下老师讲了很多,我也没听懂MPPT到底是什么鬼,我只知道5100能在电池电压低的时候能最大限度的给锂电池充电,基本上跟太阳能板的短接电流一致,咱这种小白,只拿实际测试来说话.看不到的理论也看不懂,索性就先不看了,其他的后面再学吧,
请看下图测试:

经常玩单车太阳能板的伙计肯定都知道,这货的空载电压,基本上都在7V+,体质好的甚至能达到8V,这里就不再上图测试(其实是我给忘了。。。)

今天天气阴转多云,偶尔有太阳,短接电流1.57A。

充电电流,一样为1.57A,以至于我整理图片的时候,还以为是重复了,仔细看到万能表的黑笔才发现,原来这个是充电测试图。

负载电压为4.48V,锂电池的电压当时测试的是3.7几V

另一个比较小的太阳能板,MPPT在这种小板子上的优点尤为突出,

再看看下面用TP4056模块的测试对比,二者的差距一目了然:

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测试帖子,有没有那么点心动的赶脚?赶紧去撸几块TP5100测试吧 ^_^

小贴士:当锂电池电压比较低,并且和太阳能板的负载电压有一定压差时,才能以最大电流充电,当锂电池的电压慢慢回升大概到4V时,基本上就是到了恒压涓流阶段,这个时候充电电流就比较低,这个时候用充电器充也基本上一样。当锂电池的电压高于太阳能板的负载电压,那不用说,肯定是充不了了。

补充内容 (2020-10-17 02:20):
关于TP5100模块使用,需要注意一点,先接锂电池,再接输入端。

网友A:
仅仅是dc-dc而已,和mttp不沾边,mttp需要扫描电压判断决定负载功率。

网友B:
以前买了一块5100准备有机会试装到老家的小太阳能灯里去,两个板分别比共享块大一点,也感觉4056不大靠谱,撸了一堆只是偶尔改充电啥的.便宜的太阳能灯大多没有充电管理,只是串了一个二极管,还没想好怎么绕过那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dc-dc而已,和mttp不沾边,mttp需要扫描电压判断决定负载功率。

不管它的工作步骤分几个,不浪费充电电能就行,管它扫描什么,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了一块5100准备有机会试装到老家的小太阳能灯里去,两个板分别比共享块大一点,也感觉4056不大靠谱, ...

串二极管也有压降,但是没有TP5100可靠呀,基本上不会浪费充电电能,最起码是专门充锂电池的芯片防过充可比二极管+电池保护板可靠多了,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dc-dc而已,和mttp不沾边,mttp需要扫描电压判断决定负载功率。

有空了买个MPPT的板子来测试下,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二极管也有压降,但是没有TP5100可靠呀,基本上不会浪费充电电能,最起码是专门充锂电池的芯片防过充可 ...

那个二极管同时也有检测的作用,二极管前面有一根线直通定时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dc-dc而已,和mttp不沾边,mttp需要扫描电压判断决定负载功率。

MPPT的原理

MPPT控制一般是通过DC/DC变换电路来完成的,光伏电池阵列与负载通过DC/DC电路连接,最大功率跟踪装置不断检测光伏阵列的电流电压变化,并根据其变化对DC/DC变换器的PWM驱动信号占空比进行调节。

对于线性电路来说,当负载电阻等于电源的内阻时,电源即有最大功率输出。虽然光伏电池和DC/DC转换电路都是强非线性的,然而在极短的时间内,可以认为是线性电路。因此,只要调节DC-DC转换电路的等效电阻使它始终等于光伏电池的内阻,就可以实现光伏电池的最大输出,也就实现了光伏电池的MPPT。

总的来说,MPPT控制器会实时跟踪太阳能板中的最大的功率点,来发挥出太阳能板的最大功效。电压越高,通过最大功率跟踪,就可以输出更多的电量,从而提高充电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MPPT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势必会最终取代传统太阳能控制器。

只要调节DC-DC转换电路的等效电阻使它始终等于光伏电池的内阻,就可以实现光伏电池的最大输出,也就实现了光伏电池的MPP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二极管同时也有检测的作用,二极管前面有一根线直通定时单片机的

看来各方面都要研究下才行,

网友:
试试1879看看,估计电流还要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它的工作步骤分几个,不浪费充电电能就行,管它扫描什么,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

你以为DC-DC就不浪费充电电能了?太阳能电池远比你想得到的复杂得多了。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要维持在一定值才能保证最高效率,电压高了说明输出利用电流小,没有有效利用,浪费了;电压低了,说明电流过大,电池板过载,功率浪费在电池板本身的发热上。 而每块不同的电池板、每个不同环境温度,这个参数都不同。

网友:
你这个只涉及到功率的线性转换、开关转换两个概念,跟MPPT完全不沾边,MPPT这个词叫做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看到没有,有个“Power Point Tracking”过程

网友C:
MPPT也并非就要DC-DC,MPPT的意义在于追求电池板本身的最大效率,而不是整个线路的效率。PWM控制的MPPT可以提高电池板本身的利用效率,但不能最大限度提高整体利用效率,而DC-DC可以最大限度提高整理利用效率。DC-DC不等于MPPT,MPPT也不等于就要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PT也并非就要DC-DC,MPPT的意义在于追求电池板本身的最大效率,而不是整个线路的效率。PWM控制的MPPT可以 ...

咳咳,太复杂了... 我只理解了很小一部分,让老师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PT也并非就要DC-DC,MPPT的意义在于追求电池板本身的最大效率,而不是整个线路的效率。PWM控制的MPPT可以 ...

光伏电池的输出功率与MPPT控制器的工作电压有关,只有工作在最合适的电压下,它的输出功率才会有个唯一的最大值。
日照强度为1000W/㎡,U=24V,I=1A;U=30V,I=0.9A;U=36V,I=0.7A;可见30的电压下输出功率最大。

刚才又认真去看了MPPT的介绍,只到看见这句话,才明白MPPT的真正意义,相同的光照,把太阳能板的输出电压设置到不同的值,得到的功率也不一样,只有最合适的一个输出电压值,它的功率才是最大的.我们平时短接太阳能板,虽然电流是最大的,但是电压是最低电压,所以它不是最大功率,这个输出电压值,是不是就是在开路电压和短接电压之间的某个值呢?

谢谢老师的讲解,如果您有空的话,麻烦再给说下.

网友D:
淘宝卖的那种小板,tp5100芯片失效的情况下,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很危险,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MPPT是好东西,价钱也是 这些小板的好几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卖的那种小板,tp5100芯片失效的情况下,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很危险,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

额,玩了好几年这个模块了,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以前只是没认真测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玩了好几年这个模块了,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以前只是没认真测试过。。。 ...

遇到过两回,幸亏都是没接电池的情况下,重新换上新的5100芯片才正常输出。

网友:
我也就是整个车充做前级安全点……